[音响] 拆解赛达SADA D-230蓝牙有源音箱

楼主(2020-03-10):
小音箱电路板上,有两块小功放芯片,可以拆下来玩一玩。
----------------------------------
改造此蓝牙小音响
----------------------------------

网友A:
功率比较小,效率很高吧?不知道音质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比较小,效率很高吧?不知道音质几何

正在准备改一改:将其外接功放机之后,再接落地音箱,功率和音效就提升了。

网友B:
.一片NS4871,一片4863,不知用两片功放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片NS4871,一片4863,不知用两片功放干什么?

应该是立体声,带副箱的。

网友:
SD卡,U盘播放解码芯片是建荣方案的,音质只能说是比杰里好一点,应该只支持mp3格式的歌曲,没有太大的改造必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准备改一改:将其外接功放机之后,再接落地音箱,功率和音效就提升了。 ...

好吧,你还要放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还要放大啊。

所言甚是,蓝牙之后,音质损伤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言甚是,蓝牙之后,音质损伤很大。

好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