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制作光笔与光线画图板

楼主(2020-03-10):
这个是网上看到的,理解了它的原理,自己也做一个
它使用单片机很多接口做的,那样连线很多,我还是用spi接口的8*8lcd来做
,这样似乎刷新有点慢,可能是我的程序写的不好吧,将就看吧

需要三个部件,一个8*8的屏,当然更大就更好了

这是我做的光笔,哈哈,和其他东西在一起,因为还要一物多用

主要就是这个光电二极管

为了避免干扰,需要套一个签字笔的笔尖
这样就可以避免8*8屏上其他光点的干扰了

平时时扫描状态,一个光点循环扫描

把光笔移动上去,就可以画图了

不小心,笔尖掉了,这下走光了,这个屏都亮了起来,哈哈

画一条斜线,另三个是点是扫描点,其实是一个,但是手机照出三个

看下面这些图,就能理解是怎么操作的了
把笔尖移到需要显示的位置

点亮了这个位置

下一个位置

再下一个位置,笔尖移到哪里就点亮哪里,点亮的光点会一直亮下去

网友A:
能说一下原理吗?如何判定笔尖触碰的是哪一个点呢?

网友B:
稍微完善一下标题吧~我不知道该改成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完善一下标题吧~我不知道该改成啥.....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原理吗?如何判定笔尖触碰的是哪一个点呢?

把笔尖移到哪个点上就是要点亮哪个点啊

网友C:
没明白原理,如何知道在哪个光电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原理,如何知道在哪个光电上

应该是有扫描信号,灯亮了,但是很快熄灭,人眼看不出,扫到哪个点,光电管检测到光就点亮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扫描信号,灯亮了,但是很快熄灭,人眼看不出,扫到哪个点,光电管检测到光就点亮哪个 ...

你这么一说,有点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扫描信号,灯亮了,但是很快熄灭,人眼看不出,扫到哪个点,光电管检测到光就点亮哪个 ...

牛,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扫描信号,灯亮了,但是很快熄灭,人眼看不出,扫到哪个点,光电管检测到光就点亮哪个 ...

不过这样也断了我改造595驱动的32 * 64 点阵的想法。
这种原理对于用595 串转并驱动的屏就无法实现了。
也不太适合驱动分辨率过高的屏了,只能逐点扫描,不能行扫了。

网友E:
是用led反向测光原理来判断点阵屏哪个要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用led反向测光原理来判断点阵屏哪个要亮吗?

不是,那就相对复杂了

网友:
有意思,能用在oled上就更好了

网友:
就像FC游戏机的用于CRT的光枪原理。

网友F:
赶紧再优化优化,让他驱动全彩屏,这样就可以配两个光笔玩五字棋或是配个大屏下围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赶紧再优化优化,让他驱动全彩屏,这样就可以配两个光笔玩五字棋或是配个大屏下围棋了 ...

这个原理用来驱动双色还是没有问题的,两只笔来判定不同的颜色,就是分辨率很难做大。
如果能把扫描和显示分开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G:
加个开关,按下就记录,这个可以生成自己的字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个开关,按下就记录,这个可以生成自己的字模。

速度快了,你就按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扫描信号,灯亮了,但是很快熄灭,人眼看不出,扫到哪个点,光电管检测到光就点亮哪个 ...

兄弟还是你水平高

网友:
80、90年代的插卡游戏机射击游戏应该也是这个原理吧,9几年那会我还拆开看过,枪里面电路很简单,就一个光电二极管,前面还有个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