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估计改可调电源的可调范围

楼主(2020-03-10):
偶得一个12V/33A的开关电源,想改为可调电源,但是受手里现成的条件限制,加辅助电源,壳内位置又吃紧,想了解如果不加辅助电源的可调范围大概多大。如果必须要加辅助电源,则我拟定的方案妥当否?

本坛内高手众多,在这里请教了。谢谢!

电源外观图

内部元件面

内部反面

整理出来的电路图

计划的加辅助电源改造图

如果要加辅助电源,根据手里的元器件,只能这样处理(空间不够,有点装不下),是否能达到5-25V可调的范围。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R22要接至12V辅助电源上。如果不这样接,当输出电压太低时,光耦输入端LED电压不足,造成流经LED和431的电流太小,光耦和431不能工作。当输出太高时,流光耦和431的电流太大,光耦灵敏度变低。

网友:
如果不改变压器,应该最多只能22V

网友:
没必要增加2个独立的辅助电源,只用增加一个就可以,2楼的建议不错,要加以考虑

网友B:
找个充头改双电压输出不难,电流又不大。
驱动IC最大都没有几十mA,表头加光耦,最多10几mA。
找个最小的充头,功率都有几倍的余量。要是无光耦原边反馈的充头,直接绕都不用改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充头改双电压输出不难,电流又不大。
驱动IC最大都没有几十mA,表头加光耦,最多10几mA。
找个最小的充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2要接至12V辅助电源上。如果不这样接,当输出电压太低时,光耦输入端LED电压不足,造成流经LED和431的电 ...

谢谢你热心的建议,讲得很有道理,我会再分析其利弊,因为这个电路和有运放作比较器的不同,但是还是需要将输出电压的高低反馈到4569上去才能稳压。
输出电压较低时,确实可以补偿电流的不足。但是输出电压升高,高于12V后,光耦可能会根本就没有电流流过,无法反馈输出电压高低的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