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帝闻5V/1A USB充电头拆机(DVE DSC-5CU-05)

楼主(2020-03-10):
买其他东西,顺便买回来打算给老人机充电的,心想DVE也是大厂,不会太差。2013年底生产的,空载万用表测量电压4.97V,还算正常。不过用usb电流表测试发现,充电电压和电流有些异常,充电电压偏低,电流达不到1A,我用安卓,苹果,充电宝都测试过了,充电宝支持快充。不知道是个体差异有问题,还是整批都这样,咨询卖家,说整批过来的。然后就暴力拆开了,我不太懂,不知道是不是D+D-没有短接还是有其他原因,拆开后发现了一根黄线,如图,不知道这根黄线是干什么用的,可以剪断吗? 电压压降低的厉害,电流达不到1A如何解决?早期出厂的充电器都这样?我看这两年的充电头都带线补,充电电压都高于5V,只能吃土?   这里回复一下,数据线质量没问题,都是高品质线,用不同的三根都测试了,usb电流表测试其他的充电头也正常。
最新进展,听从建议,上来直接搞掉了0欧电阻,短接了D+D_,上电,发现给充电宝充电正常,电压4.8,1A,但是给安卓手机充电不正常,别的充电头可以1.4A充电的,当场换上这个充电只能
4.8V 0.6A,不知道是不是和去掉0欧电阻有关系! 这个充电头看来只能用来折腾了,我都不敢长期使用了!怕我改动后不稳定。

网友A:
换一根线,换原装质量好的就行了。。。

充电头没问题。。。

网友:
黄线是变压器的输出线~~~~早期很多电源都这样降压厉害~~

网友:
改输出反馈电阻可调输出电压

网友:
没看见有431

网友B:
USB检测仪接触不好
或者线不好

网友C:
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线可能品质不好,第二个原因是这个电源本身就不是给手机用的。不过丝印有点太大了,看不清过线,这里加了电阻的话,我怀疑可能D+那头其实也是有电压电流的(类似早期苹果设备的识别电阻),一般都电流表只测到V+和GND的电压电流,不会显示D+D-的,之前我有个类似的电源,也是这样,改了才能正常在手机上用,改的话大概是这样,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根线,换原装质量好的就行了。。。

充电头没问题。。。

都是高品质线,用不同的3根都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检测仪接触不好
或者线不好

都是高品质线,用不同的3根都测试了!检测仪测量其他充电头都正常。所以检测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线可能品质不好,第二个原因是这个电源本身就不是给手机用的。不过丝印有点太大了, ...

卖家也说也许不是设计给手机充电的,他收的尾货,也搞不清楚。  线材都是高品质充电线,用3根都试过了。测试仪也及正常。 拆掉那个电阻会不会导致充电头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也说也许不是设计给手机充电的,他收的尾货,也搞不清楚。  线材都是高品质充电线,用3根都试过了。 ...

应该不会,0欧电阻在这只起到跳线而已,看样子有点像正极分一条线出来给D+供电的,可能是给某个设备专门设计的,那个设备就需要V+和D+都有电压才能充电,拆掉它,焊锡短接D+D-应该就可以了。部分充电宝、手机充电的话,如果检测到D+D-电压不对,或者没有短接,就是USB充电模式,只有500mA左右,会比DC模式的电流要小很多
类似的电源我这么改过一个,还是好多年前买的(注意看U口那)

网友:
R13R14限制最大输出电流,输出端的稳压二极管Z1限制最大电压

网友:
实话实说,这个电源质量还可以,至于充电压降厉害,按楼上大伙们的意见处理一下。或者干脆把空载调到5.3v

楼主:
最新情况,拿掉0欧电阻,短接D+D-,电流可以达到1A了。 目前有点不明白,这个0欧电阻如果不拿掉,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否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