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惨的SBC-N1

楼主(2020-03-10):
这个充电机用了10年+了,各种拒绝充电,充电发热量巨大对电池损耗很大,干脆把它改成真正的SB充,恒压限流 1.46V,用了2年多,不错。

网友A:
这个可以改 一键充电的   镍氢电池损耗最大的问题是过放,温度对他影响不大, 最好就是浅充浅放,寿命就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改 一键充电的   镍氢电池损耗最大的问题是过放,温度对他影响不大, 最好就是浅充浅放,寿命就很 ...

镍氢如何判断是否过放呢,在大电流和小电流放电的2种情况下如何判断是否过放电

网友:
把单片机给阉割掉了?

网友(2021-05-01):
前几天刚收了两个,看在先放后充,充电电流有600ma。结果试了4个电池,只有一个能充,其余都闪灯不充,很是郁闷。

好奇楼主是怎么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