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田村JSA33260CW3-1电源,顺便打磨一下

楼主(2020-03-10):
田村JSA33260CW3-1电源,17年多的老产品;
额定3.3V 2.6A输出,貌似供CD或碰带机的电源;
晚上有空,就把它干开了;
做工用料杠杠的,原低压输出的电解电容ESR值2.4欧有点大,直接更换了两颗ESR为零的拆机6.3V 1000微法的日化;
原高压主电容是日化的就没动了;
两个散热片重新上了散热硅脂;
上负载测试仪3A运行18分钟,还是运行正常,不过散热片有点烫手~~~

谢谢围观,觉得不错的话请加个分!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该有的都有

网友:
这么小功率的电源还带全emi,主电源管还上散热片,

网友:
可以改5V用。
这电源电路很普通,用料很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