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主控量产工具Flash.SET闪存参数官方定义

楼主(2020-03-10):
[ColumnName]
Manufacturer,Capacity,Part Number=ID0(H),ID1(H),ID2(H),ID3(H),ID4(H),ID5(H),Flash Type(D),Page Size(D),Spare Byte(D),Block Size(D),Page Number(D),Block Number(D),Minimum Block Number(D),Die Address(H),Plane Number(D),Internal Chip Number(D),CE Number(D),Channel(D),Flash Interface(H),Process(D),Sub-Process(H),Strong Weak Table Select(D),Flash CMD Option1(H),Flash CMD Option2(H),Table Setting(H),SLC CMD Ptn1(H),SLC CMD Ptn2(H),Reliable SLC Mode Option(H),SDR tWC(D),SDR tRC(D),DDR tWC(D),DDR tRC(D),CMD Set Table(D),Read Retry Table(D),SLC Read Retry Table(D),Initial Invalid Block Page(H),Initial Invalid Block Column(H),Initial Invalid Block Pattern(H),Initial Invalid Extend Option(H),ECC Bit(D),VccQ(D),Vcc(D),IO Driving 1(H),IO Driving 2(H),IO Driving 3(H),IO Driving 4(H),Endurance 1(D),Endurance 2(D),Endurance 3(D),Setting Status(H),Flash Status 1(H),Flash Status 2(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1(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2(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3(H),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33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33V(H),SM2258XT mSATA_Driving1_33V(H),SM2258XT mSATA_Driving2_33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1_18V(H),SM2258XT 25inch_Driving2_18V(H),SM2258XT mSATA_Driving1_18V(H),SM2258XT mSATA_Driving2_18V(H),SM2258XT SLC_Block(H),SM2258XT ODT Option(H),SM2258XT Flash CMD Option 4(H),SM2258XT Flash Interface Speed(H),SM2258XT SLC Endurance 1(H),SM2258XT SLC Endurance 2(H),SM2258XT SLC Endurance 3(H),SM2258XT Flash Output Driving(H),

网友整理的SM2246闪存参数详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8482
修改方法教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203-1-1.html

网友:
收藏了紫薯布丁

网友:
可以啊 这样2258XT可以放心大胆的玩儿了

网友A:
这个是提取的现有工具的db库定义不是对所有58xt工具有效,且很多参数一般人无法查到,厂家有专门生产DB库的小工具,只要把关键参数输入然后点一下就生成了,只是没外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提取的现有工具的db库定义不是对所有58xt工具有效,且很多参数一般人无法查到,厂家有专门生产DB库的 ...

我特意拿了IM3D B0KB颗粒对比了下
A112=Intel,3072Gbit,PF29F02T2APCMG2(L06B_B0KB)(SM2258XT)(CMDD5)
Intel,3072Gbit,PF29F02T2APCMG2(L06B_B0KB)(SM2258XT)(CMDD5)=89,C4,E5,32,AA,01,4,16,2208,16384,1536,02192,02044,01000,04,02,04,2,A1,00,0,99,7F,11,0000,DA,DF,01,20,20,10,10,00,00,00,01,01,00,00,72,1,0,03,02,01,00,01,05,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88,88,00,00,0000,00,00,00,00,00,00,00,
因为Intel没有提供Datasheet,我拿Micron的来参考对比了一下,发觉前面几位是不对的,Page大小和Spare Size的位置不对。不过这些只要对比下其它的填写,基本就差不多了
不过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修改(常见类型的颗粒,SMI官方都已经提供了,特殊颗粒,基本都是厂家自研了,一般人也拿不到)

看了下,L06B和B0KB开的模式,参数还是有几个差异的。一个是Page,一个是芯片类型,后面还有一个参数不知道是啥(按照这个资料,是Flash Interface)

网友B:
不是早已经公布过了吗,鬼佬已经发布过很久了
http://patchwork.ozlabs.org/patch/105559/

网友:
-"Manufacturer","Part #","Man. ID","ID Code","Full ID","MB","Page","OOB","Block","Bus","ONFI","Bad Block Location","Scan Page 2","Scan last page","Scan byte 1","Scan byte 6","ECC Req.","Bits per cell","ID Length","Detection Method","Full Support","All but Size","Correct Size","Correct Page","Correct OOB","Correct Block","Correct Busw","Correct BBM","Notes"
-"Toshiba","TC58128AFT","0x98","0x73","0x9873",16,512,16,"16 KB","x8","N/A","All OOB bytes",TRUE,TRUE,TRUE,TRUE,"?","1?",2,"ID Tabl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For BBM, OOB is written non-FFh (only check 1st page, 1st byte?)"
-"Samsung","K9F1G08U0B","0xEC","0xF1","0xECF1009540",128,2048,64,"128 KB","x8","N/A","1st or 2nd page (1st byte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TRUE,FALSE,"1-bit/512-byte",1,5,"Extended ID decod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Toshiba","TC58DVM72A1TG00","0x98","0x73","0x9873",16,512,16,"16 KB","x8","N/A","All OOB bytes",TRUE,TRUE,TRUE,TRUE,"?","1?",2,"ID Tabl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For BBM, OOB is written non-FFh (only check 1st page, 1st byte?)"
-"Samsung","K9F5608D0C","0xEC","0x75","0xEC75",32,512,16,"16 KB","x8","N/A","1st or 2nd page (6th byte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FALSE,TRUE,"? (1-bit correct, 2-bit detect)",1,2,"ID Tabl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Samsung","K9F5608Q0C","0xEC","0x35","0xEC35",32,512,16,"16 KB","x8","N/A","1st or 2nd page (6th byte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FALSE,TRUE,"? (1-bit correct, 2-bit detect)",1,2,"ID Tabl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Samsung","K9F5608U0C","0xEC","0x75","0xEC75",32,512,16,"16 KB","x8","N/A","1st or 2nd page (6th byte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FALSE,TRUE,"? (1-bit correct, 2-bit detect)",1,2,"ID Tabl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Samsung","K9F5616D0C","0xEC","0x55","0xEC55",32,512,16,"16 KB","x16","N/A","1st or 2nd page (1st word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TRUE,FALSE,"? (1-bit correct, 2-bit detect)",1,2,"ID Tabl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Samsung","K9F5616Q0C","0xEC","0x45","0xEC45",32,512,16,"16 KB","x16","N/A","1st or 2nd page (1st word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TRUE,FALSE,"? (1-bit correct, 2-bit detect)",1,2,"ID Tabl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Samsung","K9F5616U0C","0xEC","0x55","0xEC55",32,512,16,"16 KB","x16","N/A","1st or 2nd page (1st word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TRUE,FALSE,"? (1-bit correct, 2-bit detect)",1,2,"ID Tabl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Samsung","K9F4G08U0A","0xEC","0xDC","0xECDC109554",512,2048,64,"128 KB","x8","N/A","1st or 2nd page (1st byte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TRUE,FALSE,"1-bit/512-byte",1,5,"Extended ID decod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Samsung","K9K8G08U1A","0xEC","0xDC","0xECDC109554",1024,2048,64,"128 KB","x8","N/A","1st or 2nd page (1st byte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TRUE,FALSE,"1-bit/512-byte",1,5,"Extended ID decode",FALSE,TRUE,FALSE,TRUE,TRUE,TRUE,TRUE,TRUE,"Contains 2 K9F4G08U0A"
-"Samsung","K9F4G08U0M","0xEC","0xDC","0xECDC109554",512,2048,64,"128 KB","x8","N/A","1st or 2nd page (1st byte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TRUE,FALSE,"1-bit/512-byte",1,5,"Extended ID decod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TRUE,
-"Samsung","K9K8G08U1M","0xEC","0xDC","0xECDC109554",1024,2048,64,"128 KB","x8","N/A","1st or 2nd page (1st byte in OOB = non FFh)",TRUE,FALSE,TRUE,FALSE,"1-bit/512-byte",1,5,"Extended ID decode",FALSE,TRUE,FALSE,TRUE,TRUE,TRUE,TRUE,TRUE,

网友:
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要是有2258h就好了

网友:
看不懂8楼的,还是楼主的直观。

网友(2022-10-20):
不错的资料!!都是大神啊

网友:
看不懂啊,继续学习。。。。。。

网友:
Flash Status 1和Flash Status 2指的含义是啥,改大一点有啥影响,哪位高人说一下

网友C(2023-01-05):
找不到2246XT的,有谁知道定义谢谢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2246XT的,有谁知道定义谢谢分享一下。

下面把研究到的贴出来,参数不一定正确
Bit01-06 = FID                                                          //闪存的6位ID
Bit08 = PAGE_SIZE (IN K)                                       //页大小,8K、16K
Bit09 = SPARE_AREA                                              //备用空间
Bit10 = UnKnow_Block_Param                               //未知参数(可能与块相关)
Bit11 = PAGE_PER_BLOCK                                     //单块分页数
Bit12 = #BLOCK                                                       //总分块数
Bit13 = MIN_BLOCK                                               //最小块数
Bit15 = #PLANE                                                     //每Die上有多少个Plane,H27QFGDYEBOR设置1个Plane时容量减半但是开卡能通过,设置2个Plane时无法开卡
Bit16 = #DIE
Bit17 = #CE                                                            //片选数
Bit19 = UNKNOW_DDR_PARAM (00=SDR)          //未知DDR参数,当值为0时DDR不可用
Bit23 = SLCCMDPATTERN
Bit24 = R_SLCCMDPATTERN
Bit29 = SDR_TWC                                                  //异步写入时隙 (调大可解决TranAdj),不能为0
Bit30 = SDR_TRC                                                  //异步读取时隙 (调大可解决TranAdj),不能为0
Bit31 = DDR_TWC                                                 //同步写入时隙 (调大可解决TranAdj),当Bit19不为0时不能为0
Bit32 = DDR_TRC                                                  //同步读取时隙 (调大可解决TranAdj),当Bit19不为0时不能为0
Bit50 = PRETEST_MODE2                                    //可能是PERTEST_MODE2
Bit56 = IO_DRV
Bit57 = IO_DRV
Bit58 = IO_DRV
Bit59 = IO_DRV
PAGE_SIZE * PAGE_PER_BLOCK * #BLOCK * #PLANE * #DIE * #CE / 1024 = 芯片大小(In M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把研究到的贴出来,参数不一定正确
Bit01-06 = FID                                                ...

多谢大侠!!

网友(2023-03-29):
不错的资料!!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早已经公布过了吗,鬼佬已经发布过很久了
http://patchwork.ozlabs.org/patch/105559/ ...

牛人,我看这都是天书

网友:
小白有资料也不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