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广告机开机无法开启,卡在开机安卓log界面怎么办

楼主(2020-03-10):
兄弟们好,我是新人,现在手上有几台广告机,但是开机的时候卡在开机安卓机器人界面上,请问这该怎么操作,是硬件问题吗?还是只要通过刷机就能解决
机子系统是安卓的,进入系统后界面与微软界面相似,本人在杭州,如果有杭州的朋友能线下帮忙解决,必当重谢,多谢了
欢迎各位技术大佬给点意见,本人不太懂,对这主板也不了解,系统也不熟悉,有大佬能提供刷机包的话也不胜感激

下面上图

网友A:
这个主板应该有办法刷成机顶盒

网友B:
全志A10,这性能太差了,别折腾了

有包和工具,但是这配置刷好了也没法用,没有原机系统的固件,有机顶盒的固件,刷了应该也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志A10,这性能太差了,别折腾了

有包和工具,但是这配置刷好了也没法用,没有原机系统的固件,有机顶盒 ...

朋友,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这个机器我还必须得弄好,不然很麻烦,朋友如果能帮忙的话,我愿意出费用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应该有办法刷成机顶盒

朋友,我就想把他刷成和原来差不多的系统,能开起来基本就行了

网友C:
第二张图左边那两个棕色电容好像鼓包了,更换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左边那两个棕色电容好像鼓包了,更换试试吧。

两个一块;;双胞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这个机器我还必须得弄好,不然很麻烦,朋友如果能帮忙的话,我愿意出费用感谢了 ...

私聊,不保证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私聊,不保证弄好

系统提示我是新账号不能加好友,不能私信,我的微信shengjiahong,你看能不能加一下

网友D:
你去老论坛搜一下,有共享A10固件的,不过不保证能好,你这个是系统坏了,能还原出厂系统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这个机器我还必须得弄好,不然很麻烦,朋友如果能帮忙的话,我愿意出费用感谢了 ...

固件坏了吧!有没好机?

网友:
看起来真的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百度那个103型号,好像叫硕美泰

网友:
A10也太老了。直接用V39 V59改个显示器算了

网友:
我以前有台46寸广告机,开机卡安桌画面。
换了套电脑路win7。

网友E:
估计是EMMC坏了,换新的再重新刷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左边那两个棕色电容好像鼓包了,更换试试吧。

怀孕的电容似乎是音频部分的输出耦合?虽然不大好,但似乎坏了跟系统不能开机关系不大

网友:
全志机器最好弄啊,得搞到原来的固件刷个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EMMC坏了,换新的再重新刷入系统

EMMC是内嵌式存储器吗?这个硬件换起来贵吗?需要匹配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老论坛搜一下,有共享A10固件的,不过不保证能好,你这个是系统坏了,能还原出厂系统最好了 ...

朋友你好,老论坛地址能否给一个,我没怎么匡国论坛,不太懂,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