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博朗140S-1剃须刀 比想象的复杂点

楼主(2020-03-10):
博朗140S-1剃须刀,大概有10年了,前天突然坏了,把这个拆了玩,就不修了,一是太久了,网头都破了,二是在网上新买了一个。
先看几张完整图,正面和反面

充电器,6V/500mA,一般充电一晚上

拆开尾部,里面还有一个透明塑料壳

头部拆了很多零件后,可以看到电机

内部和外部一样,是弯曲造型,不是直的

看看电机

博朗自己的电机,搜不到型号

最后来个全家福

简单测了下,电池没电了,不确定是电池坏了,还是没充进去。
比想象复杂,零件挺多,当时买好像是99,现在网上竟然还在卖,300左右。
谢谢观看!

楼主:
整机3颗螺丝,其他都是卡扣安装,电池、电机、开关。。。都是卡进去的

网友A:
N年前也有个,丢了,往复式的不好用,手里这个飞利浦的用了20多年了,换过两次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年前也有个,丢了,往复式的不好用,手里这个飞利浦的用了20多年了,换过两次电池 ...

胡子多的话往复式明显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子多的话往复式明显更好用

嗯,我喜欢往复式,扁一点,体积小,好携带。

网友(2020-07-25):
机芯你是如何抽出来的,我的死活抽不出来?

网友:
往复式太老了,又给我找到出土文物了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没觉得不好用

网友(2022-01-08):
我也用往复式,没觉得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