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用超5还是6类线?

楼主(2020-03-10):
装修工人建议6类线,但6类线是不是有点浪费?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
短距离的话两者都可以万兆,综合来说当然是6类更好。性价比是超5,省心是6类,尤其是加上POE供电监控,NAS那些,建议6类。有些墙角位,室外射灯那行走线建议同时预埋网线一起走,我家的监控就是走那些位置出线的。具体还是要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来配合。
还有就是如果有个独立的房间弄NAS设备,监控啊等等什么的,一定要埋光纤,埋光纤!!!埋光纤!!!如果主弱电箱跟设备在同一个房间就可以不用预埋。

网友:
目前家用宽带来说,几类线不是关键,区区几十米距离,好的超五类线照样跑近万兆,关键是什么牌子和做工的线材,以及布线是否合理。

网友A:
埋管用无氧铜就好,别整成合金的!看好坏我一般拿打火机烧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埋管用无氧铜就好,别整成合金的!看好坏我一般拿打火机烧一下

大师.........

问下:

用打火机烧是看网线的表面是否氧化了呢........

网友:
超5 就行了,不用迷信 6 类,重要的是质量 ,

网友:
最好布光纤,不懈

网友:
超5类完全够用,超6没必要,做头子也不好做

网友:
看距离和线的质量。
如果是标准无氧铜线,单条链路55m以内。
那么果断上超五。
55m以内都能上万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

问下:

氧化这个确实有,铜烧是蓝绿火铁的是红火铝的直接化了。镀铜合金烧过后是黑色的一动就断。

网友:
我的建议至少用千兆正规网线 不要图便宜,以后宽带越来越高,可能千兆都难以满足。况且这东西都是一次性投资,也没几个人过个几年把线拉出来换。也不一定拉得出来。永久投资一定要舍得出钱。长远看前期投资越低后期更换成本越高。
强烈建议插座底盒选不锈钢底盒

网友:
能6类就6类吧,家庭装修也差不了一点点的钱,一次到位

网友:
当然是六类啊,超五类是十几年的事情了,铜芯粗细就不一样,都是埋暗管的,装修几十万都搞了,不差这200块钱吧。

网友:
能贵多少,外面一顿饭钱?多了绝对不到你0.1平房价,多一块一米?哪怕多2块一米,用2百米也才多400块,用不了吧?就像瓷砖,80跟100的,你真看不出差别,允许的条件下,你会用100的,毕竟起码用几十年,56类可能你用不出区别,但真的有区别,起码物理上肉眼可见,这个多几百块,毛毛雨了,这个真的条件允许啊

网友:
正经品牌超五类没问题

网友:
面积少楼层也少就超5,否则就上6吧

网友:
建议买6,我楼房原来四芯的换一遍折腾了整整一天
折腾这东西不如一步到位 既然你考虑过6类 就6类
5类的话没必要

网友:
建议起步光纤!以后升级方便!换个收发器,换个网卡啥的就能兼容最新的万兆设备!

预埋的光纤品质一定要好!两边预留一定要长太短光纤可能换接头就废了!
收发器到电脑或者到路由器用7类成品网线几根几米长就够了!
我也是自己要装修觉得埋光纤靠谱!!
普通地方可能看不出来,有些地方入户就是1000兆的光纤,你还用这百兆~千兆的设备你甘心吗。
宽带免费升级,自己的设备不支持是最郁闷的!
我是打算一屋甩两道光纤,一条走正常电脑位置,一条走棚顶监控或者智能家居用!

网友:
六类可以用很多年的

网友:
质量很重要,昨晚帮接几条网线,6类屏蔽线,水晶头就是打不好,剪了自己带的5E线,铜芯小三分之一,最后用的接头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