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年前在一店门口捡来的雷士轨道灯

楼主(2020-03-10):
年前在一店门口捡来的雷士轨道灯

楼下继续

楼主:
年前在一店门口捡来的雷士轨道灯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哪个是开关管理芯片。好奇怪

网友:
NVC有点走下坡路了,内部乱,派系斗争

网友:
功率30W也可以了。~

网友:
好大的散热器

网友:
灯珠不错,好像是CREE的3535封装,果冻混合荧光粉,可惜的是有些脱落导致光色变蓝。

网友:
谢谢分享。。。。这鬼道灯用料做工都不错,好灯!

网友:
看着铝散热器很厚实

网友:
不要驱动部分,只要灯头,接三节串联的18650上去(点不亮了就再串一节)当个大手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前在一店门口捡来的雷士轨道灯

雷士灯具相对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A:
铜基板的?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铜基板的?不错啊!

看似铝基,垫了层红色导热或隔热纸。。。。。。
导热还好点,隔热绝缘纸就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似铝基,垫了层红色导热或隔热纸。。。。。。
导热还好点,隔热绝缘纸就坑了。 ...

那是导热贴没错,像ATX电源肖特基整流管和散热片之间那种就是

网友:
雷士的灯质量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