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玩雕刻机的人这么少?

楼主(2020-03-10):
  感觉雕刻机还是挺好玩的,可以雕刻各种模型啊,好像难道也不大。

  论坛上有diy雕刻机的吗?

网友:
个人玩家的雕刻机 利用率不高。
个人玩家受时间和场地限制,多数是到手新鲜几星期。
能做点零件电路板啥的,然后就吃灰了。
下一次再启用  不一定是何时了。

网友:
我的就是自己DIY的(滚珠丝杆+TKH线轨)

网友:
以前玩过一段时间,之后就玩了3d打印机,雕刻机就吃灰了

网友:
雕刻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噪音!其次就是速度!

网友:
有道理,我的机子一直在吃灰

网友(2020-05-25):
机器买大了,没有固定位置,使用时有点麻烦,吃灰中

网友:
雕刻机的时代过去了,玩雕刻机火热的时候是08到09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