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罗技K260键盘,加装大写指示灯......

楼主(2020-03-10):
前不久换出租屋, 捡到前租客一个罗技键盘

是罗技K260的, 只有键盘, 没有接收器

除了键缝里有些灰, 其他地方都挺干净

根据SN去配接收器, 这是个15开头的, 需要配新版

接收器到啦, 对了一下码, 现在可以用了
美中不足的是, 这个键盘没有任何指示灯, CAP灯都没有, 让人愁闷
所以打算给它加个灯

接收器拆开来看看吧, 有个大卡子, 一撬就出来了

正面只有个16M晶振

芯片在背面, 挺简单的

拆键盘了

很小一个板子

芯片31504

板子拿下来, 有个D1位置, 应该就是大写灯了, 罗技省钱没有装

另一面跟D1连接的是R5电阻, 位置也空着

LED位置焊两根线, 准备测电流

R5位置上了1K电阻

LED用的翠绿色的, 这种最省电, 200mA档测得电流0.5mA

2mA档测得0.621mA, 很好, 就这么着了

电路处理好了, 开始打洞, 大概确定了位置, 画个标记

先用1mm钻头打穿看看位置在哪

找到一个旧磁带, 掰下一段塑料柱子用来导光

修整好, 用抛光膏抛一下

柱子直径2mm, 键盘这边也扩孔到2mm

塞进导光柱, 塞的挺紧, 不需要用胶了

全部装回去, 可以正式上岗了

发完啦,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键盘很好用,我用了近10年了 。配套鼠标是M210的

网友:
没装LED是为了省电,不是省钱

网友:
家中有一个讯拓无线键盘,没有大写指示灯,用起来特不方便,折开想加一个指示灯,却发现没有预留焊盘,又是一个牛屎芯片,不知怎么加,只好放弃,改用有线键盘。

网友:
这键盘我也用过,从12年用到17年,配套的鼠标是M215.
接收器可以用优联的。就是打字声音有点大。

网友:
手艺活,看不出来改装痕迹,完美

网友A:
楼主厉害, 你的发射器配了多少钱? 我也有一个k270的只有键盘。 不知道配优联的还是这种好

网友:
没想到发射器也不便宜。

网友:
罗技的这个键盘手感挺好,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
看掏的孔lz也是细致人~

网友B:
M/N:Y-R0015 的就可以用优联的接收器。

网友:
K260 和 K270 的 主控是一样的。 K270 有 大写指示灯。 所以这个改了就是 K270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N:Y-R0015 的就可以用优联的接收器。

是的。但楼主的图是 42 ,非优联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 你的发射器配了多少钱? 我也有一个k270的只有键盘。 不知道配优联的还是这种好 ...

你看看后面编号。 42 的非优联。 楼主的配的大了点,小的 nano 适配器可以用,罗技官方下载软件。 如果是15.买优联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楼主的图是 42 ,非优联版

是的,提醒一下,如果是这个“M/N:Y-R0015”版本的键盘可以用优联接收器。

网友:
这个真可以啊
我的同款键盘,自带了3个灯,是单独买的,优联系列的

反正我用起来觉得还挺好的,没啥问题,虽然朋友说好像一般般
就是那几个快捷键无法改,怨念,软件改的,开机还要启动那个软件,没啥意义了,能刷机或者底层改了就爽歪歪,哈哈

网友(2020-11-10):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nano接收器如何配对的

网友:
键盘还在,接收器找不到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键盘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