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动螺丝刀,维修手机用

楼主(2020-03-10):
还是手机发帖,就不编辑了

网友A:
表的牌子是 Excel 吗?

网友B:
还用到了手机的音量键

网友C:
会不会扭矩太大

网友D:
直接用联轴器上批头?不太方便,可以改进。

网友E:
减速电机哪买的?几两银子?不锈钢管开口用啥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的牌子是 Excel 吗?

小马同志家1元胸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到了手机的音量键

同行啊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速电机哪买的?几两银子?不锈钢管开口用啥开的?

26+6数字补丁详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速电机哪买的?几两银子?不锈钢管开口用啥开的?

仔细看图啊,详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联轴器上批头?不太方便,可以改进。

平时安卓内部最多十字螺丝,尾部就两个很小的内五或内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扭矩太大

使用时正好,详情回复

网友F:
挺好还很实用,不锈钢的好开孔么

网友:
实用的工具

网友:
弄几个字啊,正反如何控制

网友:
减速电机是选的是好多伏好多转动的。

网友:
电机链接来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好还很实用,不锈钢的好开孔么

最开始定位孔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