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分享】做一个功率计量

楼主(2020-03-10):
之前发过一次工具,有人就私信问我那个电表是干嘛的 今天就发一下

成品就是这样的,

打开之后里面放了一个插座,之前这个位置是放的载波模块

插上一个100瓦的灯,灯旁边有两个开关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珠。标的100瓦 看下面的图吧

电压235V 还可以吧
一个灯珠37瓦 100/2=37

现在的智能电表的精度我想大家都深有体会的吧

关灯,拆开让大家看看

对了 这个板子上面还有两个插槽 被我拆了 不然线上不去

我想拿开 但是我上面都粘好了,下面就是进线的话 第一张图大家都看到了,旁边钻了一个孔,直接接到13接线柱上面了,我用的2.5线完了套上热缩管一吹,24是出线,同样的方法

当然这东西只有在深水鱼上面才可以拿得到,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功率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功率计吧?

便宜的功率计四五十还不一定准确,准确的都是百十块呢   你说呢

网友B:
这个用好几年了  我那块里面电池没电了

网友C:
就是大了点和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好几年了  我那块里面电池没电了

我那个买的是没电那款

网友D:
我也是咸鱼25入的。但是查看要按十几次,你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咸鱼25入的。但是查看要按十几次,你是怎么改的!

我也同问这个问题。我知道大佬们都是用485线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大了点和丑了点

都已经这么便宜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同问这个问题。我知道大佬们都是用485线改的

买个USB转485模块,1元多包邮就行了。
然后连接电脑和电表,用PDLT6452007打开修改电表设置
00000000 .00当前总电量
00040004  01地址
00040007,03波特率
00040001,01日期
00040001,02时间
00020101,00   电压
00020201,00   (L)电流
00020301,00  有功
00020601,00 功率因素
00028000,01 零线(N)电流

网友:
供电局装的表行不行,这个比较可行,抽时间研究研究,果断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USB转485模块,1元多包邮就行了。
然后连接电脑和电表,用PDLT6452007打开修改电表设置
00000000 .00 ...

老哥虽然不知道怎么操作,但是觉得挺对的。能否说个详细教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虽然不知道怎么操作,但是觉得挺对的。能否说个详细教程

看图片,一目了然,想修改什么就按自己的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一目了然,想修改什么就按自己的需要修改

太谢谢你了,我试试  如果可以  我就发一个详细说明 让那些想搞的更方便

网友:
我也有个买回来还没有捣鼓哩,谢谢你

网友:
俺也想弄一个

楼主:
鱼市上面很便宜的 买一个玩玩  13楼那位老哥发的我准备试一下

网友F(2020-04-23):
这个总电量能不能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总电量能不能清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2499

用软件可以清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已经这么便宜了还要啥自行车

便宜?马上有关部门发个通知,电动车装个电表可以降低人员伤害,立马涨价3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