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冷藏温度高

楼主(2020-03-10):
我家的冰箱冷冻正常,冷藏出问题了,调温开关从1调到7,我都试了一下,全都是14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帮忙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至少说明一下是什么样的冰箱,冷藏冷冻是否独立温控吧

网友:
我家的西门子机械式 恰恰相反,夏天还好,冬天的时候 冷藏经常冻坏菜,虽然有个冬季夏季开关似乎没有什么用,售后服务来了,也没有搞好

网友:
温控开关出问题了吧?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说明一下是什么样的冰箱,冷藏冷冻是否独立温控吧

对啊,图都没一个发在拆机板块居然还被通过了。
冻汽水,冻酸奶,冻鸡鸭的,冻精子卵子的,冻死尸的冰箱,都不一样啊

网友:
是不是冷冻室结冰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