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当年福利的康视宇充电器你们有用的吗

楼主(2020-03-10):
忘记哪个时候多少钱,应该几元的,这个充电器你们一般怎么改的,开始里面拖2个线出来充电18650的,没多久不知道怎么坏了,还有一个,疫情爆发没事做,找出来玩玩。

网友A:
怎么都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没听说过

好多东西9元包邮的好像

网友B:
明显看到512电阻旁边的一个贴片三极管/mos管爆了,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看到512电阻旁边的一个贴片三极管/mos管爆了,换掉

太尖了,眼睛。

楼主:
三极管爆了,怎么2个洞一个加焊一个没我

楼主:
?142
11件物品,包括:
1、五号七号电池充电器2个(4个绿色LED灯,充电时逐一闪烁,充满后只亮一灯)

2、5V 充电器三只,其中一个 600毫安,其中一个5V700毫安,与电池充 相匹配,另一个1000毫安~

3、车载充电器一只,V3接口(与MP3接口一致),5V2000毫安,带磁环,线长110厘米(适用于车载导航等设备)

4、水果4接口(IPAD234) 数据线 2条~

5、水果4接口(IPAD234) 电源适配器两只

6、诺基亚接口电源一只
当年10元包邮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没听说过

2017年7月的想准备改4056了

网友C:
愤怒的鹌鹑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愤怒的鹌鹑吗。哈哈哈

他们家我买过一次可调电源板子,老板很佛系,快递包裹摔得稀烂,老板淡定的说下次补你一个别的拆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我再也不买他们家的货了。

网友D:
单片机的值得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的值得修复

单片机就为了几个灯存在,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