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玩了几个月 找点事做 用捡的按摩椅推杆电机D个小台锯 效果非常不错

楼主(2020-03-10):
直接看图   欢迎留言  手机发帖不知上不上的了图那个电机要自己处理下才行的 形状不规则 把多余的部分切割掉 再打磨平整就好了  电机标签是24V的  我上48V马力很强劲  有此电机别浪费啊上个电机完整图

网友A:
转速测过吗?我看怎么主动轮比从动轮还大呢,会卡住吗

网友B:
皮带轮怎么是大变小的??速度是上去了,但扭矩小了。。。。。

网友C:
楼主好手工!  推杆电机真没有,打破零回复

网友D:
做的漂亮!+五个汉子!

网友E:
跟买的成品一样,好看

网友F:
不管是否好用,这做工是一流的

网友G:
垂直度怎么样?

网友:
请问锯轴部分零件是哪里买的,有网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测过吗?我看怎么主动轮比从动轮还大呢,会卡住吗

没测过  切PCB那是小菜一碟  试过3MM厚角铁 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轮怎么是大变小的??速度是上去了,但扭矩小了。。。。。

手头只有这个了 其他的轴径不同 也就头脑发热折腾  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工!  推杆电机真没有,打破零回复

775也不错啊   只是见它这个电机造型有点不服 想整下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漂亮!+五个汉子!

嗯 我也这么觉得的  英雄所见略同  随便一做就这样 而且还能用 你说气人不(今天就不要脸一次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买的成品一样,好看

将就吧  刚好手好有个四四方方的铝板(以前在铝材店收的边角料)差不多就开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否好用,这做工是一流的

一流就过奖了  准确说还没入流呢  有合适的材料再整个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垂直度怎么样?

目测还行   还有调距离的挡板没做  在找合适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测过  切PCB那是小菜一碟  试过3MM厚角铁 一点问题没有

用木锯片的话要小心,进给慢点

网友:
这个台面做的漂亮,特别是沉孔

网友:
还差个靠山,锯片上加个活动罩壳防护一下,安全第一

网友:
光这个面板就要不少钱了,我也想过自己凑一套,发现差不多一百多以外了,买一套也差不多这个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