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教一个非数码问题,塑料纱网怎么封边结实

楼主(2020-03-10):
如题,坐标湖北估计是全国最后复工的一批了,在家搞维修,请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
可以换一张新的了

网友:
根据槽的大小选择合适的压条,压紧就行

网友:
边太短,有点散,不太好压啊,等疫情结束换一张吧

网友A:
用大号热熔胶枪可以封住,
几年前用砂窗网边脚料加八宝粥盖子D个地漏过滤网就是用热熔胶封住,脏了就用牙刷刷一直没坏。
后来用红包撸个专业的才淘汰。

网友:
折二下再压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大号热熔胶枪可以封住,
几年前用砂窗网边脚料加八宝粥盖子D个地漏过滤网就是用热熔胶封住,脏了就用牙刷 ...

方法不错,这是在外面,时间长了热熔胶会老化吧

网友:
我是用烙铁烫的,不使劲扒拉就没事

网友:
就现在看到的样子,如果不换纱的情况,还是热熔胶靠谱点,热熔胶老化,
你过几个月再从新来一次就是了,就你这种情况你还指望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这是在外面,时间长了热熔胶会老化吧

烤一个满血复活,看楼主也是临时处理。
新的胶条一两年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硅胶管。感觉还不错。最主要是硅胶管耐老化啊。

网友:
感觉这个纱网有些该淘汰了。该换换吧。压紧后,用玻璃胶把压缝封住,等玻璃胶干了,超级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大号热熔胶枪可以封住,
几年前用砂窗网边脚料加八宝粥盖子D个地漏过滤网就是用热熔胶封住,脏了就用牙刷 ...

热熔胶成本高了点吧,其实用玻璃胶就可以了。胶条压紧之后,用玻璃胶把胶条槽填满就可以了。8块钱的玻璃胶可以封十个玻璃窗的胶条缝了。

网友:
之前老家夏天用来防蚊子的纱门,先把网的边折三道变成光边,然后用打包带(就是洗衣机、电视之类箱子外面的那个塑料带子)压边,再用鞋钉隔个10厘米左右钉一下就行了。
理论上打包带不破,纱就不会掉,那门让狗从外面开门,最下边的一格纱破了边还是好的,后来不想换纱,拿个三合板直接把最下边封实了。

网友:
在那个塑料压条裹2层再钉啊

网友:
我是直接用装修用的木线来做框

网友:
你这是纱短了!最好的压条应该选用2.5的多股铜芯线!耐日晒不会风化的,很多橡胶压条都不行!

网友:
有魔术贴贴的,方便拆卸清洗,还不怕他掉

网友:
直接改金刚砂啊  钉钉子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专业
纱网要有余量,先压死一边,再拉紧压死对边,再压死一边,再拉紧压死对边。看你用什么压紧材料,钉子还是其他。
纱网一定要有余量来供拉紧的操作。完事后割除多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