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455跑黑裙很不错啊,性能够用还省电

楼主(2020-03-10):
性能基本够用,还省电,测量了功耗,待机6-7w,工作17W。

CPU;j3455
内存:4g
硬盘:8g 两块

楼主:
之前用D525板子,CPU就超过13W,待机18W,工作36-45W,同样的两块硬盘。

网友A:
D525好像是不会降频,始终工作在最大功率

网友B:
硬盘  8T   两块吧   8G可能不够放电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  8T   两块吧   8G可能不够放电影的

对,是8t,呵呵

网友C:
贵是个问题.....
相比j1900,贵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是个问题.....
相比j1900,贵很多呢

半年电费就省出来了,还是上新CPU划算,节能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D525板子,CPU就超过13W,待机18W,工作36-45W,同样的两块硬盘。

你的d525 是假的吧

网友:
板子价格几何

网友:
啥型号的板子

网友:
板子多少入的

楼主:
d525的TDP好像就是13W,帖子里说的CPU功耗其实是整个板子的功耗,差不多要10w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年电费就省出来了,还是上新CPU划算,节能非常明显

no no no 1900也几乎就这个功率...各种低功率平台间功率差值只是个位数。
但差价得挂好几年才平了。

不过高兴就好,买到啥用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525好像是不会降频,始终工作在最大功率

D开头的ATOM被阉了节能(p-state),所以没有最低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D开头的ATOM被阉了节能(p-state),所以没有最低功率

难怪我测量的D525功耗一直都比较高,一直没有想通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d525的TDP好像就是13W,帖子里说的CPU功耗其实是整个板子的功耗,差不多要10w多了 ...

d525没用过。。我用d2550。。还有一个5v的 散热风扇。。软路由正常运行时才11.8w。。。tdp有不等于实际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d525没用过。。我用d2550。。还有一个5v的 散热风扇。。软路由正常运行时才11.8w。。。tdp有不等于实际功 ...

挂机械硬盘,整体功耗就上去了,一年也要几百度电了

网友:
我是J3455安装PVE,虚拟软路由、Debian、Windows7。16G+4T*3

网友:
我的暴风3455二块2T的测还是30W左右呀,和1900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