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的功耗是不是比硬路由高很多?

楼主(2020-03-10):
   软路由一般都有比较大的内存和硬盘吧,好像硬盘功耗就比较高,有人对比过吗?

网友:
货车比轿车suv油耗都高很多,但是能不造吗?

网友:
这个主要跟CPU功耗有关系吧

网友:
功耗肯定比普通路由高,不过可以选择板载cpu的,搭配电子盘或者小容量的ssd,功耗也可以的

网友:
省电的软路由和高端路由器耗电量差不多了,我用的网件R7000,功耗也在10W以上了

网友:
并不是,插个U盘,也没有多大功耗  看你怎么用了。  若单纯做个路由器,选个硬路由家用即可,若还有其他不可替代的作用(顺便做NAS等),那就上软路由呗。

网友:
理论上讲没有所谓的"硬“路由,都是”软“的,只是路由器的硬件是针对网络设计的功能单一,软件系统相对也简单,执行的任务也有限,相对普通电脑CPU的多功能多任务和复杂系统来说功耗当然要低很多,和硬盘没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这里的路由应该是指家用的,实际上路由可以按线程算功耗,一般家用1千个线程以内都不会太高,如果线程到了几百万甚至几千几万亿就不一样了。

网友:
软路由其实跟低配置台式机差不多了,功耗一般10W以上,加个机械硬盘的话,功耗20W左右了,一年下来要将近200度电,还是挺耗电的,如果硬盘能休眠,那功耗会低一小半,如果单纯做路由器用,没必要用软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