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悦盒ec6108v9_pub再救砖

楼主(2020-03-10):
      上次自从救砖之后盒子固件变成了浙江移动的固件,昨天发现盒子卡慢,屏保首页的图标想换也换不了
估计是用久了于是决定恢复出厂,完了之后显示屏无显示,盒子红灯闪烁,绿灯常亮,重开电源也启动不来。

      上次线刷固件是线刷整个的包,包比较大,下载速度慢耗费时间多。寻的另外一法,只刷前三个分区让
盒子能顺利启动到固件恢复模式然后再卡刷入广东电信1+8的固件。大致思路是这个样子。线刷过程和上次的
差不多只换了线刷包。刷完线刷包之后,开启电源等固件完整启动,然后再次断开电源启动,狂按遥控的待机
键,我是经多次尝试才知道的。然后把卡刷固件包放到u盘里,U盘建立upgrade文件夹(先放在upgrade文件
找不到文件,索性在U盘的根目录里也放一个),然后就正常找到了。刷完机后,发现网络已经连接但是无法
上网,搜索解决办法把ip地址设为静态得以解决。

要注意的是在线刷的过程中,导入xml文件选择前三个选项,但只有recovery.img
有路径,前2项无文件路径,这个要自己手动选择一下。就是红圈中的标注

ttl接线gnd是固定的黑线,其他两线如不能刷就调换下,图中是我的接线顺序

相关需要用到的软件工具
=========================================================
1.救砖文件下载:
http://cdn.tvapk.com/down/ang/yuehe_v9pub_8g.zip

2.海思烧写工具下载:
http://cdn.tvapk.com/down/ang/hitool.zip

3.海思烧写工具需要JAVA的环境,大家可以直接参考这篇百度经验的教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e75aca85508d15142edac6b8.html
4.HiTool工具使用说明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CmbOdpxpEUPArS4QuiuwnxKJLKYrNRhrw5C1V9iNrbywpHHoxw0o_Kx8rRxwkW5UduySoe2s-uIPqaLU-3_x0FWdSwrIiA_0z4vTJSkrCO
5.注意:本救砖文件只适用于1g+8g(1g+4g勿用!)

==========================================================
广东电信1+8固件  (密码: impd)

关于电视盒子AV接口
       机顶盒av接口是4芯,手机耳机线的插头也是4芯,利用hdmi转vga线(不带音频输出)可以把画面传输
出来。直接用usb音箱3.5mm插头连接av接口,虽然有声音但是杂音很大。于是用废弃的耳机插头把四线转
接出来,用任意两线接USB音箱的地线和右声道(左声道也可以)试出机顶盒AV接口4线可用的2线即可。每
个厂家机顶盒AV接口线序都不一样,所以得自己尝试。
      USB音箱的电源也可以从机顶盒的usb口取电,这样只接一根线到音箱的插头也是可以出声。
如果有远程控制安卓tv版的,那么用手机就可以控制盒子,把闲置盒子变成一个播放器来用。
华为的盒子有自带软件已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把电视盒子做网络收音机用
      前面已经可以通过av接口输出声音,那么把盒子设置为wifi自动连接家里的无线路由,现在就差一个软件
实现余下的功能了。这个软件就是“小盒精灵-TVRemoteIME”。我只需要听听网络广播,在直播源里
设置电台的网址,通过手机或电脑输入盒子的ip地址,如http://192.168.×.×:9978在第四项视频直播里选择
自己需要的电台就可以收听网络电台的节目了。直播源地址要自行添加,格式要和软件自带的一致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A:
海思?手上有一个华为的手机不开机了,我查资料说也是海思的芯片,插入电脑识别出9008端口,不知道可救回来不?

网友B:
有个创维E900变砖,电脑hitool打不开,配置好后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创维E900变砖,电脑hitool打不开,配置好后报错

那是没有配置好Java

楼主:
       机顶盒av接口是4芯,手机耳机线的插头也是4芯,利用hdmi转vga线(不带音频输出)可以把画面传输出来。直接用usb音箱3.5mm插头连接av接口,虽然有声音但是杂音很大。于是用废弃的耳机插头把四线转接出来,用任意两线接USB音箱的地线和右声道(左声道也可以)试出机顶盒AV接口4线可用的2线即可。每个厂家机顶盒AV接口线序都不一样,所以得自己尝试。
     USB音箱的电源也可以从机顶盒的usb口取电,这样只接一根线到音箱的插头也是可以出声。

    如果有远程控制安卓tv版的,那么用手机就可以控制盒子,把闲置盒子变成一个播放器来用。华为的盒子有自带软件已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手上有一个华为的手机不开机了,我查资料说也是海思的芯片,插入电脑识别出9008端口,不知道可救回来 ...

华为的手机没用过,所以不大了解。高通的有9008基本上都可以救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海思?手上有一个华为的手机不开机了,我查资料说也是海思的芯片,插入电脑识别出9008端口,不知道可救回来 ...

就活没。。。。。。。。。

网友:
高手,正需要,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思?手上有一个华为的手机不开机了,我查资料说也是海思的芯片,插入电脑识别出9008端口,不知道可救回来 ...

9008应该是高通的吧,能识别9008,就至少有99%的机率能救活
(还有1%是闪存坏块多了,也就是常说的字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活没。。。。。。。。。

没有大神指点,一般救不了

网友:
牛逼,刷机必须用线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思?手上有一个华为的手机不开机了,我查资料说也是海思的芯片,插入电脑识别出9008端口,不知道可救回来 ...

这种的是闪存彻底被清空了或者掉固件了吧,盒子用HiTool能刷,但那软件难用的很,手机也应该有类似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创维E900变砖,电脑hitool打不开,配置好后报错

JRE挑版本,多试几个

网友:
新版本hitool,自带java环境, 不用另外安装。

网友:
有没有福建1+8电信固件包?

网友:
我的 这个盒子瞎折腾 现在砖了 …………

网友:
高手,我都是用刷机包,TTL刷机太麻烦不想折腾。

网友:
华为悦盒ec6108v9已经过时了

网友:
高手,很是佩服!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广东电信固件是官方固件吗?能不能刷到ec6108V9C上面,也是1+8的配置,也是电信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