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P-LINK路由器换CPU(BCM4708)

楼主(2020-03-10):
入了路由器的坑,一天没有事就折腾路由器.前段时间在闲鱼上入手一台TP的Archer C8的路由器WAN口不能用,缺一根天线.就入手了.
回来一测WAN口有一路的二极体值不正常.5G信号弱.
5G直接换功放解决.但是WAN口想解决就得换BCM4708,马云入手一个今天回来就换了.
WAN口未换之前的二极体值

换了BCM4708后的WAN口

给大家趟路买钢网和珠子

网友:
不过换好的CPU有点像电脑主板上面集成显卡有点像外观

网友:
几十块就修了几百的路由,看装备也是大神一个。

网友:
芯片级别维修。能人

网友:
换cpu是个纯技术活,加分膜拜

网友A:
恕我直言 手工焊接的bga 很难禁得住365x24小时连续使用考研, 容易虚焊

网友:
楼主牛掰啊,这玩意要细心,要耐心,更要决心

网友:
湾湾 的河水从天上来

网友B:
我卖宽带网关的,博通的方案最常见,十多年前博通的处理器就是BGA封装,从MIPS架构的535X到后来的ARM架构都是祖传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卖宽带网关的,博通的方案最常见,十多年前博通的处理器就是BGA封装,从MIPS架构的535X到后来的ARM架构都 ...

BCM 有两大缺点,
1. 缺乏开源驱动,第三方基本是半残废.
2. 大火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 手工焊接的bga 很难禁得住365x24小时连续使用考研, 容易虚焊

只要不用低温锡,用芯片自带无铅珠子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不用低温锡,用芯片自带无铅珠子应该是没有问题.

BGA虚,个人理解是因为温差引起,如果一直恒温应该不会导致虚焊。所以加块大散热器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
4708真香 连这祖辈靠黑博通起家的老山寨都用过

网友D:
4708刷第三方固件就好了,直接把LAN1设置成W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08刷第三方固件就好了,直接把LAN1设置成WAN...

这个我知道,这段时间在家没有事折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虚,个人理解是因为温差引起,如果一直恒温应该不会导致虚焊。所以加块大散热器估计会好很多。 ...

有铅的业余条件更可靠吧?

网友E:
同款万用表,自己改了背光

网友:
再热,一个笔记本散热座解决

网友:
加散热片降降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款万用表,自己改了背光

我112的板子装了111的外壳,把背光不用了,话说这表真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