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擦硬盘电路板触点悲剧了1个T的小片片

楼主(2020-03-10):
下午晒着太阳拆了机械盘的电路板,本想着擦擦氧化了的触点增强些稳定性,完了装好发现不认盘,仔细检查发现,也许我擦触点的手法太随性工具也不好使,一下子戳碎了个芝麻小的元件,应该是磁头处理电路的小电感,太小了,咋办?买个一样的板换上能行吗?

网友:
可以尝试把这个焊回去啊,这个外壳坏了不要紧吧

网友:
看起来像贴片电感这个在手机上也好多

网友:
焊回去,小心的

网友:
看能不能焊回去 不行就一坨锡试试

楼主:
碎了,焊点都没了,有4个焊点,估计是双线并绕的电感,我在想直接短接行不行

网友:
如果不知道原件什么最好收一个同型号坏的硬盘移植过来比较稳妥

网友:
换同型号的电路板吧,记得BIOS芯片也换了

网友:
用啥擦的,给大家个教训,是不是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去淘个坏硬盘电路板拆件,硬盘电路板有存储芯片保存有硬盘盘体数据,不能直接换

网友A:
见过电影里战士没事干拆枪擦枪的,没事拆硬盘擦倒是第一次听说,硬盘里面的盘也可以擦擦,经常转太累了。

网友:
没那个能力就直接换板吧,数据要紧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淘块同型号的换ROM芯片吧,1T的盘反正也不贵

网友C:
用什么擦的?钢丝球吗?

网友:
手欠了吧,交学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电影里战士没事干拆枪擦枪的,没事拆硬盘擦倒是第一次听说,硬盘里面的盘也可以擦擦,经常转太累了。:t ...

有道理!经常转的也太累了,得擦擦,还得抹点油润滑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就淘块同型号的换ROM芯片吧,1T的盘反正也不贵

嗯,我先短接起来试试,这样不会破坏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擦的?钢丝球吗?

就是T6螺丝刀,拆完螺丝直接刮触点,力度没掌握好,捅坏了磁芯都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T6螺丝刀,拆完螺丝直接刮触点,力度没掌握好,捅坏了磁芯都没注意到 ...

用螺丝刀刮触点?亏你想的出来的,用普通橡皮檫也行啊,玩数码的人擦金手指的橡皮嘛还是应该备一块,一般买东西的时候都顺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先短接起来试试,这样不会破坏数据吧

别乱短接,磁头对电流敏感的,找相同的板子换零件才安全,数据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