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德力西SGK-H;可60W 灯泡、LED、22W节能灯的声控灯头,灵敏度还可以~

楼主(2020-03-10):
以前楼道老货试过声控LED灯泡不行,现在这类产品可以了,这货是真德力西?

最后松下灯泡测试灵敏度还可以。

网友:
压电陶瓷片的连接线好像掉了一根

网友:
压电陶瓷是当麦克风用?

网友:
估计触发频率比较高了

网友A:
感觉好山寨,是德力西电气?

网友:
看上去像是楼道专用款,话筒用的是音乐贺卡压电陶瓷片。

网友:
声光感应灯头比较容易坏

网友:
现在还有几个备用的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山寨,是德力西电气?

看包装是的

网友:
个人觉得带电路的灯具不如白炽灯的使用声光控灯头省电。

网友:
安这种灯头最好加一个小开关,长期不用就关掉,否则有静损耗,同时也不安全,仓库禁止使用

网友:
电路和常见的差不多

网友:
感觉 德力西这些厂家都是万能型的了。。。。。。。

网友B:
灯座螺口是铜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座螺口是铜的么?

螺纹是铝的,弹片是同的,E27头是铁的。

网友:
焊锡膏不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