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U盘量产安装Windows系统的建议

楼主(2020-03-10):
量产U盘用于安装Windows系统,建议做成:光驱+只读+普通三分区启动。
光驱设置成dvd5(4.7G)写入Windows7iso镜像,或者根据镜像自动调整;
只读写入WIn10PE镜像,分区大小设置根据PE镜像大小调整,或者设置512M固定大小,注意是只读分区,不是安全分区;
普通磁盘做数据存储,拷贝WIn10和Win8.1的镜像。
安装Windows7就从U光盘启动,安装windows8.1/10就从只读分区PE启动,加载镜像直接安装,现在还坚持安装windowsXP的人基本没有了吧。

楼主:
比如银灿主控方案的U盘,可用官方U盘工具三件套(AIPatition+AIBurn+AISecurity),先用AIPatition进行3分区,再用AIBurn写入iso镜像到U光盘,再用AISecurity(管理员模式)解除只读,写入PE镜像(UltralSO),再锁定只读。

网友:
多搞几个8G的U盘  不就好了   一个量产成win7  一个量产成win10   再来一个   CDLINUX   就完美了   推荐  慧荣的主控   兼容性好  USB-CDROM   多好用啊

网友:
如何量产成win10 优盘?普通的都是PE安装ghost  win7,省事省力系统纯净版也还好用吧。

网友:
量产是个技术活  不是一句两句  能说清楚的          喜欢什么  什么就好     如果有机会见过更好的   会刷新你的观念

网友A:
我的903E直接用如意烧换ISO就OK了,几分钟就烧好了,一般都是WIN7或者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903E直接用如意烧换ISO就OK了,几分钟就烧好了,一般都是WIN7或者WIN10

我的是902E主控,也是用的如意烧,换系统就烧一次还是麻烦,win10pe可以支架加载镜像,执行安装程序,但是win10pe不能用于安装win7,所以就让win7做成U光盘,只需要启动时选择U光盘还是PE启动就行了。

网友:
有了PE还用什么光盘分区

网友:
我直接弄一个PE,用的深度PE,PE加载之后就能拔掉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