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不能按黑群晖常用CPU来排个序?

楼主(2020-03-10):
最近一直没事,想弄几个黑群晖玩,黑群晖常用的配置,尤其是CPU都有哪些?
如何选择呢?

网友A:
安装这个首先性能要好,其次才是功耗。首选应该是笔记本CPU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这个首先性能要好,其次才是功耗。首选应该是笔记本CPU才好。

笔记本的硬盘位太少了,笔记本大容量硬盘太贵了,还得上3.5大硬盘

网友B:
不说价格都推荐i9 99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的硬盘位太少了,笔记本大容量硬盘太贵了,还得上3.5大硬盘

易驱线接3.5硬盘,就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价格都推荐i9 9900k

不,3990x更合适

网友:
瞅一瞅看一看

网友:
最便宜是d525

网友:
D2550 J1900 J3455

网友:
笔记本i5 2410m,相当足够,平常也就10~20的占用率。

网友:
最初玩黑裙时网上找到的,分享一下

网友:
家里还有台老的i5 3570+z77电脑想改成黑裙,不知道怎么降频减低功耗

网友:
3570+z77改nas怎样呢?

网友:
这还要毛线的性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