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轨道插座

楼主(2020-03-10):
5年前买的优必克轨道插座,黑色座,有一圈指示灯,有点坑,外面黑色居然是薄薄的一层喷漆,整体是半透明乳白塑料。磨损后很难看,
拆开看看。螺丝有T10和中间带点的T8,今天拆的这个是用有孔T8螺丝刀。

插排,旋转插座可开关,开时亮灯。

漆磨损后,难看。

关闭插座,灯灭

一组灯板,4个led灯珠,先焊掉灯线,不用灯。

插座的铜片很厚实,这点还算不错。

左右中间三个触点和排内部三条直径3毫米铜条接触。

网友:
插片的确厚实

网友:
设计挺新颖的,就是掉漆难看了

网友:
插片真是够厚实的不知道什么材料   同款充电宝

网友:
没有轨道拆开的图片?可以考虑再喷漆,或者干脆去掉漆面,再或者去掉插座里的led

网友:
这东西上大功率的会发热严重吗

楼主:
电饭煲,电水壶没问题

网友:
总觉得接触的地方越多,故障点也会越多。顺便楼主的品胜可以撬开,里面2串锂电池组,可以跟手动量程9伏万用表改在一起。

网友:
想看底座拆解。   用小点点和底座中的铜条接触,感觉不太靠谱啊。

网友A:
喷漆磨损后是难看,愿意的话可以将喷漆全部挂掉,再用砂纸打磨成磨砂状,估计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漆磨损后是难看,愿意的话可以将喷漆全部挂掉,再用砂纸打磨成磨砂状,估计效果会好一些。 ...

这样会整个发光,晚上太亮,还是先断掉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整个发光,晚上太亮,还是先断掉灯。

买波音贴片剪了贴一层就是了

网友:
这个滑动距离不长的话,实际用途大吗?感觉没有壁装的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整个发光,晚上太亮,还是先断掉灯。

看着4个LED是串联的,如果觉得太亮,可以对称短接2个,会降低亮度。或者将6个153(15K)限流电阻,随便换个阻值大点(30K——100K)的也可以,降低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4个LED是串联的,如果觉得太亮,可以对称短接2个,会降低亮度。或者将6个153(15K)限流电阻,随便换 ...

谢谢,买几个电阻去,降低亮度。

网友(2020-04-09):
创意真的不错,不掉漆还挺好看的。就价格太贵了。

网友:
没觉得很方便的样子  价格又那么贵  一般人买这个没意思  触点好像接触面很小  不如 86盒子来的安全

网友(2020-05-29):
大功率使用安全

网友(2023-07-28):
刚研究轨道插座的时候所搜了下,知乎上有拆解,说是尤比克没有3C认证的,然后用的不是一体铜条。功率也不够

网友:
好看就是价格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