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重新上了清晰图)请教显示器改成led的,恒流板应该怎么接到电源板上去

楼主(2020-03-10):
原来老的电源板上没有标明火线地线和开关线 ,目前只有控制板上有标注,万用表还在路上暂时没有,应该怎么认和接线

把上面这个板子换成下面的小板

目前只有控制板上有标注,后图是跟电源板连接的地方

高压板和电源板背面

我能不能直接把三根线焊接到上图电源板的彩色线接口后面,那里有对应控制板上的标注,应该怎么对应焊接呢

网友A:
量出电源和地线
加电测一下电压是不是符合LED升压板要求
除了电源和地线外的线测电压,按键关机(不是拔电源断电),再测电压,那个会在0和3.3v变化的脚是开关脚
题外话,照片拍清晰点很难吗?本来很多可以看出来。

网友B:
看看两个板子有没有标示接头,没有的话,要在没有表的情况搞清楚有点难

网友:
输入电压要是是12v满足的话可以直接电源口接电,开关还是要找出来才行

网友C:
混数码之家竟然没有个万用表,我只能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数码之家竟然没有个万用表,我只能奇怪了。

新手小白才入门 ,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出电源和地线
加电测一下电压是不是符合LED升压板要求
除了电源和地线外的线测电压,按键关机(不是拔电 ...

重新上了清晰图,麻烦再帮忙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两个板子有没有标示接头,没有的话,要在没有表的情况搞清楚有点难

目前只有控制板上有标注,有参考意义么

网友D:
原来高压板上有个绿色电阻模样的保险管,标示F1的,恒流板红色线,接F1引脚相连接的线,恒流板黑色是地线,接标示GND的地方或高压板C1负极。恒流板的黄色是背光开启信号,高压板上除了电源正负极外的线一条条试,背光能亮且受开关机控制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高压板上有个绿色电阻模样的保险管,标示F1的,恒流板红色线,接F1引脚相连接的线,恒流板黑色是地线, ...

是把高压板去掉,直接用小板接电源板,应该怎么接呢

楼主:
是直接把高压板去掉不用,小板应该怎么接到电源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了清晰图,麻烦再帮忙看下,谢谢

其实8元的万用表精度也可以满足新手使用。

楼主:
我能不能直接把三根线焊接到电源板的彩色线接口后面,那里有对应控制板上的标注,应该怎么对应焊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了清晰图,麻烦再帮忙看下,谢谢

这里混没万用表就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先说你的LED的恒流板,好像看到是PT4115,主板上标了18V,应该可以用。这个小板看线序黑线=地,红线=电源,黄线=控制。
再说老的那个高压板,你接口反面拍个照也好啊,这样被座子挡住看不见哦。这样只能告诉你边上标F1是电源,你看看那个C1的负极是地。接口除了电源和地应该只有2根线了,拿黄线去碰,LED亮暗会受控制的就对了。(注意哦:这个恒流板太简陋了,黄线千万不要碰到电源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混没万用表就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先说你的LED的恒流板,好像看到是PT4115,主板上标了18V,应该可 ...

万用表还在路上没到,高压板和电源板背面图上传了,麻烦看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