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个车用四声道音频隔离器

楼主(2020-03-10):
前段时间车上的安卓大屏改了低电平RCA输出,接着问题来了,有严重的干扰声,应该是共地干扰,加了隔离电源也没用,所以买了材料自己DIY一个音频隔离器。
在闲鱼上淘了4个西门子坡莫合金变压器,600:2K4的,然后淘宝买了8个纯铜镀金RCA母头和铝合金外壳,洞洞板。
打洞花费很多时间,直径11mm的孔8个,锂电钻还没这么大的钻头,所以都是小洞打好之后用直径锉刀手工加工扩孔。

尺寸大小正好可以配套。

开始焊接,连接线用的都是镀银线。

线有点乱,但是不影响功能就可以了,毕竟是手动DIY的产品。

焊接之后的成品。

装上上壳就完成了。

接到车上试了下,共地干扰的杂音完全消除了,但是毕竟是隔离变压器,使得声场有点点变窄,还有低频有稍许减弱,其他的还是不错的。现在已经网上订了一块四声道的BA3121板子,另外有买了8个母头和铝合金外壳,到时候在做一个BA3121的隔离器,两个比较下,用其中的一个。

网友:
外壳装起来还像那么个专业产品;

网友A:
隔离牛不是传说中的胆味啊?

网友:
这种东西有损音质的说,楼主弄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牛不是传说中的胆味啊?

车用的话是无奈之举,会损失音质。

网友:
PE65612这样的数字音频信号隔离变压器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B:
其实,大多安卓导航自带解码芯片出来的RCA信号输出的,只是出厂没配那根线组而已,是一根20P双排的莲花头线组,有视频输入两个,视频输出两一个,音频输出两个,音频输入两个,重低音输出一个。完全没有共地噪音,你这个有噪音估计是在功放IC输入段取的信号【同时开关机有爆音】,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万恶的高转低。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多安卓导航自带解码芯片出来的RCA信号输出的,只是出厂没配那根线组而已,是一根20P双排的莲花头线 ...

那个线束我看过,也了解了下针脚定义,确实有RCA输出,但是,只有左右声道,不是四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