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疫期在家自制的点焊机,成本相当低,适合自制

楼主(2020-03-10):
前两天发了2个贴,因为图片太大发不了,一时找不到缩图的工具,点了保存草稿,谁知道保存草稿就是发贴了,今天重发。

       以前一直想要做一个点焊机,但是大家可能都一样,下不了动手的决心,因为我这做出来也没有啥大用,拢共也点不了几个点,这次肺炎在家已经憋了20多天了,在家整理杂物,发现几颗以前剩下的管子140N10,于是开始动手了,整体思路是用航模的动力电池做点焊电源,控制部分单独直流供电(9v),时间要可控,采用继电器控制导通,导通时间由电容容量控制,不同容量电容导通时间不同,先给电容充电,再由电容给继电器线圈供电。先简单搭个电路测试下设想可行不可行。

点焊的电池用的是这种航模动力电池

家里材料有限,就只找到了一截铜皮,打个孔,开始装管子,一共4颗,就装了3颗因为铜皮就这么长了,我这管子是100v140A的,也不知道够不够,反正玩呗。

下面那片正极,上面的当负极,螺丝打孔避空

焊接,家里要是没有大功率的烙铁就有点困难了,我用的100w的

一个继电器,5脚那种就行,我找了个8脚的,其他的体积太大了,3个1k电阻,一个二极管

过程有点投入,忘了怕照片,反正就是做一步翻箱倒柜的找找能用的材料。XT60的头,一截装修剩下的铜线,有点细了,点焊的时候过流太小点不上,于是双股并用,将就着吧,条件有限啊,等有材料了再改。

刀片上的焊点是单股点的,不太结实,电池接的是3s航模电池,电容200u,改双股的铜线就能用了。

加了2颗指示灯

试点的照片,电池换成4s航模电池了,点的挺结实了,有视频不知道咋上传,先留个位,搞明白了上视频

因为太简陋了,闲它丑,
也不太好拿,想改进一下,这一版电容直接驱动MOS管,对MOS的导通不好,容易烧管子,做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想能用就行,顺便把剩下的那个管子也装上去
复工后,找了一截铜条,于是锯啊锯,锯啊锯,

这次上了4颗管了,本来留了一颗备用,结果最后成了孤家寡人

焊针是2.5的铜丝,电线里拆出来的,压针的螺丝是接线端子排上面拆的M4

挖了个槽,为了跟焊针接触更好

上面那一截用来放继电器的。

老样子上负下正

中间尼龙螺母,固定

中间垫了硅胶垫

有一根铜针弯曲是为了两根针压镍片的时候,有一边压力不等,接触电阻大,火花太大

还加装了个按钮

控制部分装好后,还没来的及给他拍个漂亮的照片,就悲剧,由于用了6s的电池,电容也选大了(导通时间长),焊笔接触电阻也不好,4颗管子没抗住,全挂了。

于是第3版开始了,这次的MOS封装不一样了,朋友赞助了管子,80A的,封装小了很多,这次我用了20个(后来发现人家卖的都是8管,16,18,32管都不是整数,不知道为啥?)
开始锯铜条,一分为二,工程蛮大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管子,选择装多少个,反正越多越好,之前那个最初版,140A的管子,3个,也能焊18650电池(11V动力电池)。

工程大不大?想了很久才下决心这么干的,真心累

过程就差不多了,中间铜条是正极,正反两边都安装MOS,一边10颗,负极分列两边,还垫了散热贴,继电器换5脚的了,正负极分开了,这样不会两脚压力好控制了,

焊针不用很尖,圆圆的就很好用。

本来是准备所有MOS分开驱动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插件电阻,就共用一套驱动了,炸管估计也是一起了,有条件的分开好了,呵呵。。。。。
这次拢共用了1个5脚继电器,3个电阻,2个10k,1个1k,2个二极管(1个4007,1个4148),点焊开关用了一个鼠标按键,需要用到3个脚,之前的两脚的不行,因为这次做的,电容是负责继电器的工作时间不再是直接驱动MOS了,由继电器的脚去接通MOS的驱动电压,这个电压更稳定了,不像之前电容直接驱动MOS,驱动电压会是一条曲线,MOS管的导通不干脆,容易烧管

后来又补了一个二极管,方便MOS放电

控制部分,电容可以更换为50u~200u,看点焊的效果自己添减(我的最大只能200,再大就不是点了,是烧红了),200u后面就是烧红的效果了,这要看动力电池了。一般3s(11v)配50u,100u就很好了,

这是焊好脚的电容,方便更换

这是完工的样子,右手握住,大拇指按上面的鼠标开关,左手红线,压力均匀可控。顶上那个电容是可更换的

这个是0.1的镍片

这个是0.2的镍片,都拉开了,另外那个被点通了的刀片不知道丢哪去了,至于点的好不好看,跟机器没啥大关系,动力电池电压,点焊时间,焊笔接触电阻,自己尝试着调整都能得到好看的焊点。

实测4s(14.8v)0.2的镍片能直接干穿。平时点18650电池, 3S 电池配47u电容就够了,如果电容小了继电器不工作,可以提高一点控制电压,如果你有超级电容,自己搭配合适容量的电容试试。这可是最简单的点焊机了,除了管子铜条,5块钱都要不了,不用编程,时间还可控,空了再给它加两个指示灯没啥用就是看着牛逼点,哈哈。。。

上面照片没看懂的,下面有手绘图纸,按图纸照着做吧

测试的视频

有钱的赏两个呗..................

有钱的赏两个赏两个呗..................

有钱的赏两个赏两个赏两个呗..................

刚发现老站里还有钱,等级也比这个高,怎么弄过来??这两站除了账号,完全独立么??

网友A:
igbt可以做不,我有应急启动电源,1000A的放电能力,没大mos

网友:
谢谢分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我是懒癌发作。。。。。

网友B:
是直接锂电池连接焊针点镍片吗? 就算有电容延迟断开那也挺硬的,MOS管容易挂吧.我买了超级电容并联接好了后来都停下来没做了,因为做好了也在吃灰.

网友:
简单实用啊看样子要火

网友C:
先说明,我不懂,

用电容不行吗,30V以上的,以及多接几个,记得以前论坛里有人发过一个视频,几个30V电容,一个30V变压器,

网友D:
做的很好,可以挂咸鱼上

网友E:
小M比有什么用啊,出掉啊,真金白银就有了

网友F:
很早之前你连发了两贴吧,现在内容出来了,非常好

网友:
工作量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可以做不,我有应急启动电源,1000A的放电能力,没大mos

IGBT不是更牛逼么,你咋那么有钱,1万M币?为啥不打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锂电池连接焊针点镍片吗? 就算有电容延迟断开那也挺硬的,MOS管容易挂吧.我买了超级电容并联接好了后 ...

正极直连,负极是通过MOS连接啊,mos是可控时间导通的,要是都直连还要mos管干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早之前你连发了两贴吧,现在内容出来了,非常好

那时候图太大了,上不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明,我不懂,

用电容不行吗,30V以上的,以及多接几个,记得以前论坛里有人发过一个视频,几个30V电容 ...

行啊,用存好电的电容替换动力电池,放电电流足够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M比有什么用啊,出掉啊,真金白银就有了

这么简单,谁买啊,拢共也没几个零件,也卖不了多少钱,好呆花了我几天时间呢。?留着做纪念,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好,可以挂咸鱼上

如果量产,这铜条就不便宜吧

网友:
电路图咋样的

网友:
你的手绘图挂啦?

网友:
新站老站独立的

网友:
看到前面几张图和楼主介绍,我就知道后面要挂管。。。。结果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