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晨dcl6104电子负载2线取样改4线

楼主(2020-03-10):
早先买的鼎晨可编程电子负载,150v-40a-400w,由于属于大功率负载,而仍然采用2线取样且无sense补偿功能,造成大电流测试时负载输入引线压降导致测试结果不准确的问题,所以改成了4线取样。

外观

内部

顶部

前面板

红黑细线是电压取样,直接并联到了电流输入端两线取样,它取样到的电压值是负载输入引线以后的电压值了,这就导致大电流测试过大的压降不可避免,就导致测试结果不准确。

改4线取样必须电压独立取样,也就是取样点在负载输入线的顶端。这样线阻的影响将被排除,先将负载负极电压电流线脱离,测试一下二者之间是否共地,如果共地是不能直接改造的,必须增加一级独立差分电压取样,使电压取样独立出来,脱离共地,测试后发现竟然负载本身就不共地。好现象  (万用表打在通断档)

进一步测试,万用表打在400k量程,有259k电阻,确定不共地,怀疑本身就是差分取样。

表笔对调仍旧259k

究其源头,进一步确认是否差分取样,红圈就是电压取样输入端。

发现电压取样用了一颗op07c,红色走线很明显是差分取样的输入两路对称衰减网络,衰减后进入运放的2,3脚,正是运放的同相和反向输入端,这下确定是差分取样了,这样一来4线改造会非常的简单和方便了。

以下运放资料

只需将原来电压取样红黑细线脱离电流输入端子,独立接两个菊花座引出两个电压取样线就ok了。

开干,前面板掏俩个椭圆孔,菊花座根部是椭圆的

找俩小点的香蕉插菊装好

内部锁紧

电压电流端子独立安装

接线测试

先空载,可以看到三者对应,数值小幅度不一致是三者固有误差。

4线带载1a可以看到负载和万用表取样到的电压一致,都是负载输入线夹子位置的输入电压,负载输入线的线阻已经被排除。

4线3a测试,负载和万用表数值仍旧对应,证明改造成功。

为了验证效果,负载改成原先两线模式,只需将面板电压电流端子分别根部连接即可。
可以看到同样3a电流,经负载输入线压降后到负载的电压已经跌到4.720了,和上图4线时4.899v差值在0.179v,这只是3a如果满载40a如果用这两根测试线线损将达到2.38v以上而这时线损将达到恐怖的95w,这时的测试结果将带来严重的误差,数据也是完全不可用的。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我是来欣赏楼主的工具的

网友:
再加上两只接线柱连接片就完美了,可以方便的在两线和四线间转换。

网友A:
哈哈哈,大婶真是操碎了心啊才有这一贴,话说你这个居然有4线功能,唉,可惜我的只有2线,想这么简单都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大婶真是操碎了心啊才有这一贴,话说你这个居然有4线功能,唉,可惜我的只有2线,想这么简单 ...

这个都被你翻到了 不是差分取样的其实也不难改,加一级差分取样再整个负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大婶真是操碎了心啊才有这一贴,话说你这个居然有4线功能,唉,可惜我的只有2线,想这么简单 ...

我要找找3月17号大婶的回帖看看。。。。

网友B:
大婶所出,皆为精品。。。。。

网友C:
可以再加个切换开关,粗用的时候接两线,电压线直接通到电流接线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找找3月17号大婶的回帖看看。。。。

咦。。。

网友B:
大家安静了,大婶正确给我们上课,本课内容:达尔文与开尔文的区别。

网友D:
精华帖的后续报道

网友E:
现在大家都有空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所出,皆为精品。。。。。

温总过誉了,就是简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加个切换开关,粗用的时候接两线,电压线直接通到电流接线柱上

想过开关的事儿,转念一想已经改成4线了为啥还用2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安静了,大婶正确给我们上课,本课内容:达尔文与开尔文的区别。 ...

达尔文我认识,不就是村头卖袜子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华帖的后续报道

兄弟来了,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大家都有空有时间

嘿嘿还好,这个活儿一个小时搞定~

网友F:
这样每次要连四根线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每次要连四根线有点麻烦

接好后做俩夹子就不动了~

网友:
看样子原本是四线设计的,估计是想拉开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