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均衡板能和保护板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0-03-10):
我正在做电钻用的电池组,因为空间不够,放不下带均衡功能的那种保护板,我就想用一个小的无均衡功能的保护板和一个小的均衡板并联来使用,以此来达到和有均衡功能保护板相同的功能。请问大家这种办法行不行,在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均衡板直接不要了  上平衡充 省空间

网友A:
没有问题 ,可以用,市售的均衡板就是附加使用的,看图片,电池原保护板无均衡充电功能,附加一个均衡板,电池就有了均衡充电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可以用,市售的均衡板就是附加使用的,看图片,电池原保护板无均衡充电功能,附加一个均衡板, ...

666,原来早就有人这么干了啊。请问接均衡板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均衡板给接到电池的正负极就行?应该不需要因为保护板的存在而改变本来的接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666,原来早就有人这么干了啊。请问接均衡板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均衡板给接到电池的正负极就行?应该不需 ...

均衡板的四条线都接上才起作用啊,只二根线怎么平衡每节电池

网友:
这种均衡板就是鸡肋,均衡电流太小了,而且被动均衡意义不大,还不如每节充电来的实实在在的,速度也快。

网友:
可以,这俩功能本身也是互不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均衡板的四条线都接上才起作用啊,只二根线怎么平衡每节电池

我没表达明白。。我的意思是接到每节电池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