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猫拆的3颗芯片不知道啥参数,网上没找到参数

楼主(2020-03-10):
闪存不确定是不是256MB,
内存容量查不到,
博通芯片参数查不到。

网友:
都可以进垃圾桶了,估计也就内存还有点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喜得256MB DDR3芯片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喜得256MB DDR3芯片一颗

真小啊,留着玩吧

网友B:
左边东芝的那个 2Gbit的nand eeprom
中间镁光的那个 2Gbit的DDR3-1600 RAM颗粒
右边博通的那个 博通的ont soc芯片,类似路由器的CPU
上面两个还有点利用价值,最后的,垃圾桶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东芝的那个 2Gbit的nand eeprom
中间镁光的那个 2Gbit的DDR3-1600 RAM颗粒
右边博通的那个 博通的ont s ...

谢谢,256MB的闪存还能有点用,内存有点小

网友:
这类东西专业性太强,一般人是用不到的。

网友C:
256的内存不小了,好多路由器连64都没有

网友:
闪存内存都值得保留,升级路由器能用。

网友D:
买个砂纸,打磨打磨,搞点树脂,做钥匙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6的内存不小了,好多路由器连64都没有

以后路由器都升档了,普及3代内存的时候或许有点用,256M在3代里边算最小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砂纸,打磨打磨,搞点树脂,做钥匙扣吧

没啥用,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