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G 开卡软件不认盘

楼主(2020-03-10):
开卡软件 不认盘

楼主:
大佬们怎么回事的啊

网友A:
[量产部落]SM2258XT_B0KB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去找这个包。
另外,需要短接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部落]SM2258XT_B0KB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去找这个包。

短接试的不行...

网友B:
短接ROM不认1024,可能系统,转接卡不行或者板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不认1024,可能系统,转接卡不行或者板卦。

都不认盘  试过好多个软件了

网友(2020-09-04):
我的一样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短接的不对?换两个孔试试,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是不是dcdc烧了

网友(2021-07-07):
可以直接挂电脑sata接口上短接rom 测试 下看能不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