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线性电源空载电压那么高?

楼主(2020-03-10):
手里两个老的9V/250mA直流电源,一个是有线电视机顶盒的,一个大概是收录机之类的。比较重、功率小,应该是线性电源,测其空载电压达到15V左右,却带不动使用标称开关电源12V1A的光猫。线性电源内阻这么大一带负载电压就断崖吗?

网友A:
你这个直流电源是没有稳压的,所以空载电压这么高,带了负载电压就会降低了。9V/250mA才3W的功率,怎么拉得动12W的车

网友:
250mA×4=1000mA=1A,你用4个并联,或许能够带动那个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直流电源是没有稳压的,所以空载电压这么高,带了负载电压就会降低了。9V/250mA才3W的功率,怎么拉得 ...

谢谢,以为他真的能工作在15V左右,功率就勉强够,因为手里的旧的tp路由器9v/600mA电源都轻松带光猫而不发热,就期望他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