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煮饭夹生的美的电饭煲拆开看看(Midea FS4017)

楼主(2020-03-10):
有时饭能煮熟,有时又煮不熟,所谓夹生饭,拆开看看,请问一般是哪出现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感觉磁钢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磁钢的可能性比较大

哪个是磁钢啊?

网友B:
检查一下上盖排气孔是不是漏得厉害

网友C:
首先检查温控头

网友:
更换温度探头,在顶盖里面

网友D:
发热盘上中间圆形的那个,里面有一磁钢,当温度达到104度(居里温度)左右时,就会失去磁性,总成开关就会复位,发热盘断电,停止加热。

网友E:
发热盘上中间圆形的那个,你测下白色两根线之间的阻值是多少,记得把插头拔掉测量。那个是温度检测探头。

网友:
这个是电子的,不是磁钢的。目测测温元件可能参数漂移了

网友F:
我推测是内胆锅底脏了,造成和发热盘接触不良,导致偶尔夹生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上盖排气孔是不是漏得厉害

排气孔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盘上中间圆形的那个,里面有一磁钢,当温度达到104度(居里温度)左右时,就会失去磁性,总成开关就 ...

谢谢了哦,我把那个叫磁钢的用砂纸轻轻砂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盘上中间圆形的那个,你测下白色两根线之间的阻值是多少,记得把插头拔掉测量。那个是温度检测探头。 ...

谢谢你,我测了那两根白线阻值为66K,不知正不正常。

网友G:
一般都是中心那个磁钢,直接换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推测是内胆锅底脏了,造成和发热盘接触不良,导致偶尔夹生饭!

我把锅底也好好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温控头

那两根白线是不是温控头,测为66K。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中心那个磁钢,直接换掉就行。

好的,谢谢,我用细砂纸砂了下,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热盘上中间圆形的那个,里面有一磁钢,当温度达到104度(居里温度)左右时,就会失去磁性,总成开关就 ...

毛的磁缸,这种电饭锅没有磁缸式的温控器,那个是热敏电阻式温控器只是外观与老式磁缸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根白线是不是温控头,测为66K。

是的,拆下测试温度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中心那个磁钢,直接换掉就行。

传统的机械启动的才是磁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