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OPPO X17K ,十多年前的MP3

楼主(2020-03-10):
放了有10多年了,原来觉得音质还挺好的。
花了120元买的二手的。

OLED 屏幕,几年前就老化了,不亮了。

还有一块小板接插件

这次盲操作也没有声音出来了,看来是彻底的OVER 了。

网友:
老将退役光荣

网友A:
有个128的纽曼U盘式样的mp3,本来想拆机,可是有一个螺丝打死不合作,只能半途而废了

网友:
那时候很贵的。里面不错

网友:
屏好像有问题~

网友B:
有没有人拆过拼夕夕或是某宝上那种五六块钱一个,仿苹果口香糖1代的那种MP3?
想知道怎么能无损拆机,打算拆开后把TF卡座搞掉,再塞个4G的EMMC进去

网友:
当时一节五号电池半彩屏版本可不便宜,那时父亲买过一个蓝背光底黑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拆过拼夕夕或是某宝上那种五六块钱一个,仿苹果口香糖1代的那种MP3?
想知道怎么能无损拆机,打算拆 ...

emmc不支持spi协议
不能用

网友:
这个可是飞利浦芯片,当年高端货,我买过魅族m3,也是飞利浦芯片,后来出的版本就换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mmc不支持spi协议
不能用

不是可以直接飞线EMMC到TF卡的读卡器上当U盘用吗?
那么自然也可以飞到TF槽里当TF卡用才对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直接飞线EMMC到TF卡的读卡器上当U盘用吗?
那么自然也可以飞到TF槽里当TF卡用才对呀 ...

读卡器是sd协议,emmc大部分支持emmc协议和sd协议,MP3是spi协议,tf卡支持sd协议和spi协议,所以emmc不能在这种MP3上面用
廉价的那些MP3都是spi协议的,因为spi协议少占io,速度虽然比sd协议慢,但是对于放flac的音频都绰绰有余

网友:
谢谢分享。。。。。OLED屏幕,工艺还要提高啊。。。。。。

网友:
OPPO那时候做的MP3都不咋地!

网友:
我的原道放了几年,换电池和按键后正常实用,可惜只有4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是sd协议,emmc大部分支持emmc协议和sd协议,MP3是spi协议,tf卡支持sd协议和spi协议,所以emmc不 ...

好吧,谢谢科普,看来我那废手机拆的EMMC只有做小U盘用了

网友(2022-10-10):
这个屏幕多大的

网友:
我有个OPPO的X1MP3,也是屏幕坏了,本来还很好用的,但是被我家小屁孩按的乱了,不知道按倒哪个界面去了,现在死活按不到音乐那里呢。

网友:
MP3.. 当年买了大容量256M的

网友(2025-05-29):
引用 网友A:
有个128的纽曼U盘式样的mp3,本来想拆机,可是有一个螺丝打死不合作,只能半途而废了 ...

纽曼的都是公模山寨机,一款机子几种方案,找固件的时候让维修人员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