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骁龙865 12G+128G顶配,黑鲨3游戏手机开箱拆解

楼主(2020-03-10):
前言:

3月2日黑鲨科技联合腾讯游戏、小米为玩家打造的全球首款5G游戏手机,本次为大家带来的就是12G+128G版本的腾讯黑鲨3拆机。

简单的开箱:

拆解前惯例地来个开箱,腾讯黑鲨机3采用简约的黑色机械风,机械化的你鲨鱼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在配件上与之适配的游戏手柄、磁吸式充电线及游戏耳机并没有采用标配的形式,而是采用按需购买的形式,虽然降低了购买成本并且将选择权交给了用户,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标配磁吸式充电线是一大遗憾。现在家里找一条Type-C线不难,而黑鲨3虽然设计有磁吸式充电来避免充电玩游戏时尾插妨碍手游的尴尬,但没有了磁吸式充电器却无法让用户第一时间体验到。

标配的是65W的快充,支持多种规格电压输出最高支持20V 3.25A适配性更强,除了给腾讯黑鲨3快充外,还可支持多种设备的充电。

腾讯黑鲨3在细节上比较到位,除了标配了65W的充电器外,还友好地贴膜同时配送了保护套。背面X造型的对称设计,左右手感完全一致,游戏时可以根据需要握持。

腾讯黑鲨3搭载了一块6.67寸AMOLED的90Hz全能电竞屏,确保了游戏显示效果的同时,在90Hz的高刷新率下玩游戏的都懂,让游戏跑得更加流畅,永远先人一步。

顶部依次为光线距离感应器、听筒、及2000W前置摄像头。

腾讯黑鲨3为游戏而优化,电源键和音量调节键被设计在两侧,同时远离手机顶部,如此设计为避免游戏时误触。

好些年没有看到的双扬声器前置出声设计,实际上这种出声方式是最适合游戏的,但是为了追求轻薄越来越多的厂家抛弃了这种设计,底出声式的扬声器大家都懂,一横屏玩游戏出声孔被遮挡声音怪怪的。而腾讯黑鲨3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声音动态强、下潜深这正是游戏所需要的。

3.5mm耳机孔理性回归,手里的耳机又有了用武之地。但是为了极致的对称美学,耳机孔和底部的充电接口都采用居中设计,顶部中间的位置有点小尴尬了,插耳机游戏音频插头势必会影响到横屏游戏,如果能偏1CM就完美了。

背面的AI灯效让人眼前一亮,可根据和游戏互动显示不同的颜色,更加的时尚。

这是之前我自己MOD的机箱,真的漂亮。所以也一直有个想着在手机中做个RGB灯效那就拉风了,可是碍于手机空间的限制实在没办法塞进去一个RGB电路所以一直留有遗憾,现在这个遗憾被完美地补全了。

腾讯黑鲨3采用了后置三摄相机模组,由6400万像素高清主摄、13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和500万像素人像镜头组成。

背面设计有磁吸式充电口,连接磁吸式充电线(需单独购买)边充电边游戏就不影响到操作。

拆机:做工用料全分析

拆解前取出SIM卡座,腾讯黑鲨3卡座采用正反设计,各可插入一张SIM卡实现双卡全网通。

拆解需要从后盖下手,分离后有一条排线连接灯板,不要急着找开,需要先分离灯板排线接口。采用了长短2种规格的螺丝固定,拆解时需要留意。

采用了长短2种规格的螺丝固定,拆解时需要留意。

分离后盖之后发现后盖上隐藏了许多组件,首先是设计了黑鲨之眼背光板,此外和许多手机直接用石墨贴导热到背板不同,腾讯黑鲨3直接用在背板上安装两块合金板,不但可以导热还加强了散热,但是增加了金属板之后无疑增加了手机的厚度,一定程序上会牺牲一部份手感。

该镜头的防尘上和绝大多数手机一样,都安装有防尘绵。

拆解后闪光灯发现腾讯黑鲨3采用的是模块化设计,通过触点和LED闪光灯连接,而不是直接焊到主板上导光至后盖,这样的设计,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光线。

分离后盖板底部的梯形板发现内部隐藏一个强力磁石,通过和手机内部的2块磁石配合,组成三角形实现和背面磁吸式充电线充电,而不影响美观。

拆解了3片导光板中的一块,让我意外的是腾讯黑鲨3的RGB背光并没有用一个LED+塑料导光板的简单结构。而是采用类似于更为复杂的液晶屏背光结构,因此,不存在常规导光做法的光线生硬和不均匀的情况,得到的背光柔和而不刺眼,给人温润自然的感觉。

拆卸掉后盖后,看见一条热管贯穿腾讯黑鲨3,却没有看到电池。这种结构颠覆了传统的设计,同时给也拆解增加了难度。

将SOC从常规的中偏上设计下移至手机中间,显而易见这种设计可以让散热更均匀,同时热量通过热管更快地从后盖导出。配送的保护套也十分合理,进行镂空设计更有利于散热。

可能是考虑到腾讯黑鲨3支持磁吸式充电,因此在Type-C接口上两侧虽然看到了加长螺丝加强,但没有看到进一步的结构加固。

底部采用了大音腔设计,同时增大了喇叭的个头,来提升音质音量。在细节上防尘工作相对到位。比较特别是在音腔上设计有天线,同时有触点和手机底框上的天线连接。

拆解腾讯黑鲨3的数据接口,发现Type-C接口单独一个模块,如此设计极大地方便了用户自行更换,而不需要吹尾插,大大降低了进一步损坏的风险。在防尘设计同样做得比较到位,设计有防尘胶垫。

底部的子电路板上为天线及通话麦,天线附近设计有2枚4P59SQ芯片处理射频信号。

腾讯黑鲨3后置摄像头采用3摄像头,一颗64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一枚500万像素的景深镜头及1300万像素的120度大广角镜头。虽然腾讯黑鲨3主打游戏但是出片的也是可圈可点。

前置摄像头采用一枚2000万像素镜头满足自拍的需求。

拆解右上子电路板发现腾讯黑鲨3主板采用双面设计,接口压在主板下方不得不放弃先拆主板,先把顶部的2条射频线拆除。

继续拆发现下方还有6角射频线,腾讯黑鲨3是我拆过所有的手机中使用天线最多的,采用了双2全覆盖天线设计,拆完为大家详解。

电路板上采用了3枚子母螺丝。

继续拆正面特别拆除屏幕,这中需要注意必须小心再小心。

屏幕是通过排线直接和主板正面的接口连接,这种设计和常规的所有的接口在主板一面又有所不同。

拆解后可以看到屏幕和主板之间有大量石墨导热贴,让屏幕和手机更加贴合更利用散热,的同时更加的平整,有效果保护屏幕。腾讯黑鲨3采用一块编号为AMS667UU04的LOED屏幕,1080x2400分辨率,(标准色彩模式下)屏幕色准Delta E < 1,同时支持屏幕色彩智能调节,没有查到更详细的资料,但从屏的编号看应该是和AMS的显示管理有关,但一直没找到TCS或TMD芯片,这里留个疑问大家共同探讨。
屏幕后面内置一枚Synaptic S3908Q触摸控制芯片。

可以看到腾讯黑鲨3采用了屏下指纹,同时将指纹识别传感器旋转 13.7° 以错位的方式消除了摩尔纹,解决了屏下指纹识别摩尔纹的问题,提升了指纹识别速度。

拆完导热贴发现底下又是一条热管,比背面的热管更粗。腾讯黑鲨3除了将SOC下移之外还采用正、反2条热管以实现更好的散热,大多数热量直接通过热管由屏幕和背面金属板导出。

拆完主板后发现中框中间部分绝大部分镂空,这和绝大多数手机通过加大铜管或者只是铜管顶部和SOC连接处一点点热管直触有着天壤之别,因为那种设计最终热管还是贴在中框上,无论怎么导热散热的主体还是金属中框,按绝大多数人用手机壳的习惯 ,热量都捂在手机壳内。散热次序是热管-金属中框-屏幕,实际上效率并不高。

腾讯黑鲨3将金属中框大部分镂空,与热管接触更多的是屏幕,加之前后双热管,因此绝大多数的热量是通过和外部直接接触的屏幕和背壳直接传导出去,屏和后盖变成主力,同时多余的热量由金属中框导热,散热次序是双热管-屏幕、后盖(同时)-金属中框,这种三明治式的立体散热系统,达到全方位的散热的目的。

拆完主板方可拆解震动马达,相比常规的手机腾讯黑鲨3的马达大上一号,提供更加强劲的力度反馈增进游戏体验,在马达这里腾讯黑鲨3采用的是Z轴线性马达。

顶部的隐藏在音腔上,3.5音频接口做了密封设计,防止灰尘从顶部的接口进入。

顶部的喇叭个头比常规的手机大得多,同时设计有防尘绵更好的密封,防止进灰的同时,防止漏音。

顶部的空间有限,因此腾讯黑鲨3巧妙地利用了半开放式的设计,实际音腔并不比底部小,喇叭背面四角开孔,提升中低音效果。

腾讯黑鲨3在顶部和底部各和一条排线连接压力感应器,这是其它手机所没有的。

顶部光线距离感应器和压力感应器共用一条排线。

腾讯黑鲨3的压力感应器设计在屏幕边沿,位置正好是横屏游戏时手指很容易够到的位置,可以实现压枪等操作,大大提升了游戏的操作性,相比上一代的2个压感,腾讯黑鲨3提升了一倍,4个区域都可用,极大提升了可玩性。

为了进一步节省空间,腾讯黑鲨3将SIM卡槽模块化设计。

在两侧各有两边金属固定中间的天线,需要去掉10个螺丝方可拆解,分离后发现电源键附近还有一个麦克风。

将各个拆机件模块整理了一下,发现腾讯黑鲨3共用了3个麦克风,比一般的手机多一个麦。顶部音腔上的一个用于采集环境噪声实现对语音的降噪,而电源键上方及底部的两个麦是拾音麦,游戏时横持一般都会遮挡底部麦,如今有两个搭音麦,无论手机是横屏玩游戏还是竖持时,任何一个麦被遮挡都不影响语音,特别是在游戏时现在越来越多的游戏团战语音联系是最方便的。

腾讯黑鲨3的游戏键可一键进入游戏空间,在设计上使用金属罩将游戏键隔离成独立的空间,在螺丝固定的基础上还安装有双面胶来使用其密封,从而实现防尘防水的目的。

腾讯黑鲨3的游戏键盘采用来回拨动方式,为了确保按键在高频繁使用下的使用寿命,采用了电磁传感器判断,按键上内置两枚强力磁石,通过电磁感应实现开关,避免了高强度使用下的磨损。

电源键和音量键上都设计了防尘圈达到防尘的目的,同时设计有静音胶垫来提升减少按键的声音提升按压的触感,但是这两个区域并没有上密封胶,因此仅仅是防尘,并不防水这一点需要注意。

两个侧面共隐藏了4条天线,为什么说4条见上图,从电路板板排线的引出位置上的电阻看,此电路板本身就是一条天线,在电路板上又有触点和金属中框上的天线连接,这样一来共形成了4条天线。

通过拆解可以看到腾讯黑鲨3采用了X+X的5G天线架构,当手机横持游戏时,两个侧面的4条天线一点不受影响,而竖持时同样有4条天线不受影响,X+X的天线设计确保了4G/5G/WIFI不会被双手握死信号,完美解决了玩游戏因为信号不好而卡顿的问题。

腾讯黑鲨3是首款采用双电池的手机,一方面这是腾讯黑鲨3的散热设计决定的,为了更好的散热,将主板热量直接传递出,采用中空设计,所以电池不得不为更好的散热让路。另一方面腾讯黑鲨3双电池方案又缩短了充电时间,降低了充电温度,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串联升压,并联容量翻倍这个道理初中物理就学习过。腾讯黑鲨3的串充放双电池的解决方案,充电时串联充电速度翻倍,充电发热更低,放电时并联,电池容量翻倍变成4720mAh,供电更稳定,提升续航能力。

可以看见腾讯黑鲨3正反面除了接口,全部采用金属罩屏蔽,防止电磁干扰。同时可见两条热管对重点发热量区域进行重点照顾,设计成了和热管一体式的铜金属罩。

部分金属罩焊死,因此不得不使用热风枪。拆解后发现为了更好的散热,利用了DIY上的热管直触技术,热管直接和芯片接触。因为正反面热管粗细不同,SOC正面热管宽度7.6MM,背面热管宽度6.2MM。

腾讯黑鲨3采用了骁龙865处理器,RAM采用三星LPDDR5的低电量高频内存,12G的容量确保了多开应用下的不卡,三星的128G UFS3.0颗粒1600MB/S 680MB/S的高速读写速度让游戏在载入和场景切换中速度更快。

此外腾讯黑鲨3搭载了PX8578这片独立的图像处理芯片,专用于画面的处理,可以提升观看视频及游戏时的舒适时,特别是在游戏中的草丛蹲人事要更好地区分出前后景,更容易发现目标。

在WIFI方面搭载QCA6391这片多合一芯片,支持WIFI6及蓝牙5.1,有着更高的无线吞吐量。蓝牙5.1更利于高保真音质的传输,但是腾讯黑鲨3并没有HIFI芯片稍显遗憾。

采用了WCD9380这片音频解码器,支持最高385KHz/32拥有着超柢的功耗,底噪控制得非常优秀,但是并不支持HIFI,好在腾讯黑鲨3为了确保外放时的音质音量增加了一组MAX98937WEV放大器来驱动来提升音质音量,确保外放的效果,将游戏时音乐高低起伏的这种大动态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部分就是腾讯黑鲨3双电池串联并充方案的秘密所在了,通过两组4K41/P33C(另一个在对面)及背面一片MAX77932实现双电池串并联,实现更快的充电及更稳定的电压输出。

通过芯片详解可以看到腾讯黑鲨3支持SA/NSA双模网络,三大运营商全频段覆盖(N41/N78/N79),此外在芯片上采用全高能方案+QORVO射频前端(放大器),同时采用三星的LPDDR5及UFS颗粒,确保了性能稳定的发挥。

全家福。

腾讯黑鲨3是我拆机以来拆解时间最长、部件最多的一台手机,用了差不多一倍的时间去拆解、分析、解读。

最后用39枚螺丝结束本次的拆机。

腾讯黑鲨3 [亮]点:
① 性能方面采用性能强劲的骁龙865这块目前顶级的SOC,搭配三星12G 2750MH高频内存组成双通道,确保了游戏高性能的输出,采用128G三星的UFS3.0颗粒,1600MB/S 800MB/S高速读写速度,这已经比台式的SATA固态硬盘都快了,确保了游戏载入时的高速,游戏场景切换时的无缝过渡,这对游戏党来说是一大福音。

② 散热进行全新设计,首先一改传统一块电池的方式,而是一分为留出中间的空间为散热让路,同时将SOC位置下移至手机中间确保了最均匀的散热。此外不同于常规的热管设计,两条热管采用一正一反,全面包裹主板的方式进行散热,与大多数的手机热管仅仅是确及SOC有着天壤之别。最后,散热次序是双热管-屏幕、后盖(同时)-金属中框,这种三明治式的立体散热系统,达到全方位的散热的目的。
③ 天线设计创新,采用了X+X的天线设计,8条射频线连接,这也是我拆过天线最多的手机,全方位的覆盖手机边框这还不够,又大两侧增加了2组天线,让手机无论怎么握都不会出现信号不良的情况。
④ 首次采用双电池设计,支持65W快充充电速度提升一倍。同时两块2360mAh电池通过并联实现4720mAh的容量,充电时串联充电速度翻倍,充电发热更低,放电时并联,电池容量翻倍变成4720mAh,供电更稳定,提升续航能力。
⑤ 为极致游戏体验而优化,三麦设计防止游戏时横持时遮挡底部麦而影响游戏中语音,增加四个压力传感器位置屏幕四边,可以实现压枪等操作,大大提升了游戏的操作性。背面磁吸式充电,解决了充电线尾插充电时影响游戏的问题,扬声器采用前开孔游戏时不会阻挡发声,背光RGB提升了游戏的氛围。
⑥ 声音方面虽然没有采用HIFI设计,但是增加了扬声器的个头,同时设计有两个大音腔确保声音的输出,此外增加了一组MAX98937WEV放大器来提升音质音量,确保外放的效果,将游戏时音乐高低起伏的这种大动态发挥的淋漓尽致。
⑦ 腾讯黑鲨3采用3摄像头设计,一颗64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一枚500万像素的景深镜头及1300万像素的120度大广角镜头。虽然腾讯黑鲨3主打游戏但是出片的也是可圈可点拍照并非它的短板。
⑧ 在细节方面中规中矩,完整的金属罩屏蔽,每一个接口都有螺丝加固。为了RGB灯光的柔和采用了成本更高的类似液晶背光的结构,TYPE-C接口、音频接口、摄像头位置都有防尘处理。为了提升游戏键的使用寿命采用了电磁感应开关,避免频繁拨动后的机械磨损,实体按键内置胶垫提升按键的手感的同时降低按压时的声音。
腾讯黑鲨3 [不]足:
① 为了在不影响续航的情况下提升极致的散热能力前后双热管的加持及双电板设计,这些无疑增加了手机的厚度,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一些手感,当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可能让腾讯黑鲨3长时间高性能上全速游戏,不卡不掉。
② 虽然拍照并不存在短板,而且使用了6400万的素头,拍近了可以数毛,但是并不支持不具备OIS光学防抖,所以习惯了不用手机稳定器手持拍视频的机友走动拍视频会感觉有轻微的抖动。
③ 由于腾讯黑鲨3散热设计优秀,因此热量会更快输出手机外部,来实现更加长时间性能的发挥,因此温度会比其它手机高出几度,这一点需要注意,当然这也不能算是缺点。

Sanghua[点]评:
腾讯黑鲨3采用目前顶级的骁龙865方案,搭配12G 高频LPDDR内存+128G UFS3.0高速颗粒,全新的三明治式的全方位散热设计,让腾讯黑鲨3有持久稳定的性能输出长时间玩大型手游不是梦。此外为游戏进一步优化:四个压力传感器、双X天线、三麦设计、RGB背光、双扬声音器、磁吸式充电等都是为游戏而生,在细节上也是可圈可点,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遗憾比如不具备OIS光学防抖、没有nfc和红外,但是出色的性能、更好的游戏压枪、更稳定的无线连接、WIFI6、5G、快充一个都没少,对于性能至上及游戏党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采用麒麟作为一种公版方案,省的被高通垄断。再开发百元机小米松果澎湃,加公版LCD不烧暗全面屏。

网友B:
黑鲨我感觉背面一直很丑

网友:
腾讯黑鲨3....?腾讯rog2

网友:
这配置性能不错

网友C:
这个真是全米国芯片,国产组装商啊,妥妥的一旦被卡立马嗝屁,我还是继续华为吧

网友D:
将来会不会有风冷散热的手机

网友:
不愧是自媒体,拆得真详细,不过不喜欢高通,听说荣耀V30降到3K以内了,麒麟990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冷门机不建议买,以后维修成本很高的,没通用配件的。

网友:
谢谢分享,妥妥的精华帖,这个手机应该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是全米国芯片,国产组装商啊,妥妥的一旦被卡立马嗝屁,我还是继续华为吧 ...

装10片联发科

网友:
来一个温度控制测评就好了。

网友:
看样子这手机是白嫖来的,我可舍不得拆这么贵的手机。
这手机也只适合打游戏,外观上真的不待见它。
其实小米10才是亲生的。

网友:
好强大的软文

网友:
只想知道这手机几千大洋啊?

网友:
黑鲨出一代的时候,那位皮衣大姐上台问了一个我至今都难忘的问题:“大家觉得黑鲨手机会不会炸?“ “一定炸”
(这里的炸原本是卖断货的意思,但是2年前的三星NOTE7让这个字有了另一个意思)
底下观众听了尴尬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来会不会有风冷散热的手机

红魔3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采用麒麟作为一种公版方案,省的被高通垄断。再开发百元机小米松果澎湃,加公版LCD不烧暗全面 ...

你的觉得让菊花很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鲨我感觉背面一直很丑

原来00也有正常审美

网友:
0.1片装逼 9.9片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