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一下怎么为电脑USB接口增加短路保护

楼主(2020-03-10):
玩手机,otg外接电脑硬盘的时候。是把otg正线直接切断,外接5伏和并联gnd

昨天晚上在搞U盘的时候。那个安卓的主控板有问题,短路。整个主控板都是发热的,很担心把电脑主板烧了。今天想加一下短路保护。就把以前绿联的读卡器拿了出来。,切断了红线,外接充电器连上电脑没有反应。插u盘也没反应。后面把红线接触好,又有反应了。这个方法不可行,请教一下下怎么叫短路保护?

网友A:
不知所言 外国朋友?

网友:
主板上面usb接口附近有0欧电阻,就是短路保护

网友:
串恢复保险

网友:
串保险,过流就保护了.一般主板自带保护的,我主板USB短路,那个口子就没有电了,得重启电脑才回复

网友B:
我刚买这个绿联的,心理作用总感觉有点漏电麻麻们的?真的假的?

网友C:
电脑USB本来就有PTC保险,2.0接口每个口子限流500ma,也有的是四个口子共用一个2.5A限流,3.0口子有1.7A也有2A限流的,短路后电脑会提示端口浪涌,然后一个集线器上的USB口子就都失效了。

所以不需要单独再设置保护。

网友D:
应该不必加保险了,只要不是杂牌或者低端主板,都已经板载保险或者保护ic了。

网友:
主板上不都有个0欧姆的保险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USB本来就有PTC保险,2.0接口每个口子限流500ma,也有的是四个口子共用一个2.5A限流,3.0口子有1.7A也 ...

电脑是日本的东芝w50图形工作站。昨天插上去。短路的时候,那块优盘主控板已经开始冒烟了。上面的主控芯片烫的连手都拿不住。电脑也没有保护。并且重新插上也可以用,不用重启。这个应该早过了限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所言 外国朋友?

我承认我说话用语音输入,有些地方停顿有问题,不过好像也只有你一个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必加保险了,只要不是杂牌或者低端主板,都已经板载保险或者保护ic了。 ...

电脑是日本的东芝w50图形工作站。昨天插上去。短路的时候,那块优盘主控板已经开始冒烟了。上面的主控芯片烫的连手都拿不住。电脑也没有保护。并且重新插上也可以用,不用重启。这个应该早过了限流吧。

网友E:
有的笔记本USB口带过流保护芯片的
如果没有的话,改起来也比较麻烦,不建议动手改

网友:
加个肖特基二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
主板USB应该有短路保护。~

网友:
主板USB我弄短路过,电脑自动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笔记本USB口带过流保护芯片的
如果没有的话,改起来也比较麻烦,不建议动手改 ...

直接在外面的分线器加一个。

网友:
输入的串电流值合适的PTC,或者加7135x3单档到x6单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是日本的东芝w50图形工作站。昨天插上去。短路的时候,那块优盘主控板已经开始冒烟了。上面的主控芯 ...

优盘冒烟不代表USB口已经超载,3.0口子本身承载能力很强,如果是数个口子共用一个PTC,那么一个口子可以轻松承载2A电流,10W的烙铁可以轻松化锡,冒烟算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这个绿联的,心理作用总感觉有点漏电麻麻们的?真的假的?

漏电  你家电源要接地才行  或者把那个X,Y电容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