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家贝TDS-3测水笔拆解

楼主(2020-03-10):
前几天看到数码值得买推荐的,9.9元包邮。家里刚好缺一个,正好买了。

背面带有TDS参考值

简易说明

测了一下常喝的桶装山泉水,TDS值为31PPS,还算干净,自来水一般在85左右

直接用尖嘴钳夹住电路板抽出来

背面就一块IC,相比早期的水质检测笔,这个电路更简洁了,应该是专用IC的功劳。

另外这个检测笔没有专门的温度探头,靠的是电路板右上角上的NTC电阻,需要探针传导温度到PCB板上来,所以温度检测的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稳定下来。
如下图这款就是有专门有温度检测探头,实测温度反应很快

使用两粒LR44纽扣电池,正常用个2~3年没问题

拆开全家福

网友:
一直想说这玩意儿怎么拆开了?
他前面的探针不是焊上去的吗?

网友:
探针是像插排一样的卡上去的。
这玩意就是检测两个电极间的电阻,然后按电阻大小比算出tds值 再显示出来。

网友:
邻居家见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我这里的自来水哪怕不烧开,也就十几二十左右。

网友:
你家的自来水测到八十几?那水质很好了。
上海这边改造过的也就170~150

网友(2021-01-01):
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2022-11-04):
山东这边500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