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蓝牙 已解决,感谢君行!

楼主(2020-03-10):
拿到2个HC05  据说是全新,
按照别人提供的资料和步骤  安装好了测试程序

然后第一个  且叫它A吧,
按键上电  读取模块信息。。这些都正常

我设成主角色,然后打开手机蓝牙
手机很快搜到HC-05,用密码连接成功

然后断电换上B,同样按键上电  读取模块信息。。这些都正常
把B设置为主角色,然后打开手机蓝牙。。 搜不到模块 ?   反复试了几回   无奈作罢

再换回A接上,按键上电  读取模块信息。。 都正常,是我之前设置的 (出厂默认设置里就改了角色和密码)
但手机打开蓝牙 。。连A也搜不到了

刚接触蓝牙  笨手笨脚的

网友A:
设置成从机模式才可以被手机搜到。主机模式适用于两个模块主从之间通信。你摸索一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从机模式才可以被手机搜到。主机模式适用于两个模块主从之间通信。你摸索一下试试吧。 ...

及时雨呀

果然理解错了主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