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完全拆解百得BD40,就是那个卖158的,领50元券最终108的。

楼主(2020-03-10):
上螺丝老用电炮。力量太大了,很多受不了。然后看着这个做活动。就入手了。剥线口,最大2.5平线。扭矩切换键,2.5牛到5牛,通过按下批头,顶里面的触点就可以让它转起来,还有个灯。拆开了看看,有刷电机,齿轮箱不好拆了,不拆,怕装不回去。弹簧处有两个触片,就靠这两个接通电路让电机转起来。电机这个是电路板。板子左下角有个ntc温度探头,来测量电池温度防止过热的,lg的电池。看起来是个动力电池。品牌,字很小啊,最后一个打磨了字的。这面没什么东西,核心控制扭矩的应该是这个吧。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我也买了,后悔了,按压开关太硬,不好用,尤其在拆螺丝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后悔了,按压开关太硬,不好用,尤其在拆螺丝时

带陀螺仪的的吧,不能当普通螺丝刀用,你们试过拧空开上端子螺丝吗?我看介绍图可是有哦,导电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陀螺仪的的吧,不能当普通螺丝刀用,你们试过拧空开上端子螺丝吗?我看介绍图可是有哦,导电不? ...

不是陀螺仪,就是按压开关,和go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陀螺仪,就是按压开关,和go一样

恩,我的意思是如果带陀螺仪的螺丝刀你去拧可能自己转动,这个是开关式的,可以直接当普通螺丝刀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的意思是如果带陀螺仪的螺丝刀你去拧可能自己转动,这个是开关式的,可以直接当普通螺丝刀拧 ...

是的,就是按压开关太硬,不舒服,一百块钱也没必要退货。收下来留着吧

网友:
卸螺丝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