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直流潜水泵怎么拆?

楼主(2020-03-10):
各位大神,这个泵不知道为什么,拿起来摇一摇能听到里面有水的声音。拆开上面的电机盖子又没看到有水,下面的叶轮螺丝不懂怎么拆,一拧 叶轮就跟着转。需要专用工具吗?

网友A:
你不会想办法固定住叶轮在拧么,活人能让尿憋死啊

网友:
套筒 拉马 锤子 木板

网友B:
潜在水下才能拆。。。。。

网友:
能正常使用的,就不用拆,机械密封的地方有密封油,拆漏了不好弄。真要拆搞个电扳手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C:
里面不是水响是封油,拆了封油就漏出来了,不是专业搞修理的修不了这东西。

网友:
上面拆开,看下能不能卡住主轴,下面螺母用套筒

网友:
叶轮轴封至电机处有油室,油室有油或进水都可能有声音,你那图片上不是有个螺丝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想办法固定住叶轮在拧么,活人能让尿憋死啊

铝叶轮 用力怕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不是水响是封油,拆了封油就漏出来了,不是专业搞修理的修不了这东西。 ...

东西是好的,我还以为进水了,才想拆开看看

网友:
电动扳手或者风炮

网友:
能用就别拆了····拆了容易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潜在水下才能拆。。。。。

还要像换笔记本电池那样,不能断电,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