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3折腾小米网络收音机(修复音圈断路喇叭)

楼主(2020-03-10):
今天继续折腾小米网络收音机,把那个坏的喇叭拆开试着修修

先把引线取下

音盆被黑色纸圈压着

用胶应该都是类似B7000的软胶

烙铁隔着铁壳加热

小心些,音盆无损取下

观察音圈,无明显烧断的痕迹

最好是外圈接出的部位断路,这样才能修复

找到2个接头的部位

把外侧的保护纸细心刮开

把音圈引线拉开1圈,测了一下还好。4欧姆变3.5欧姆,没断在内部。

支撑圈上最好有2个开裂,漆包线就从中穿出

多留点活动余地

外侧绕在原本的引线上

家中没B7000的软胶,就没打胶。靠铁壳卡着

试了一下,我的耳朵是听不出与那台好喇叭有何区别

纸圈有点散,纸胶带修复一下

这下OK了,没花一分钱。2台故障网络收音机折腾结束。

收到货,也是喇叭坏的,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网友:
楼主好手艺,会修补音圈人可不多

网友A:
不错。不怕偏了?怎么确定音圈在隙中间?
一直不懂与普通收音机区别在哪?

网友:
功率会大一点点而已 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怕偏了?怎么确定音圈在隙中间?
一直不懂与普通收音机区别在哪? ...

2个打胶的位置都是锥体状的,落到底基本就居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怕偏了?怎么确定音圈在隙中间?
一直不懂与普通收音机区别在哪? ...

无线连接到internet网络,收听网络上的网络台

网友:
收到的是好的

网友:
楼主细心,手艺不错!

网友B:
牛掰,之前我就猜到楼主会试着修喇叭的,恭喜修复

网友C:
你这样修还会断,漆包线绝对不能离开音圈支架,更不能穿过定心支片,因为漆包线不耐折,而喇叭本身的引线编织结构才耐用。

网友:
那个纸盆我拆不了,拆完也废了

网友:
话说回来,不值当,2个加上运费也将近50了,不如过搞活动的五十几买个小爱迷你,还是全新的。

网友:
看着修复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之前我就猜到楼主会试着修喇叭的,恭喜修复

真是比我还了解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修还会断,漆包线绝对不能离开音圈支架,更不能穿过定心支片,因为漆包线不耐折,而喇叭本身的引线编 ...

断了再焊编织引线的根部

网友:
好手艺,音圈千万别变形了

网友:
现在的音圈里面断的极少,散的也不多,基本都是引出线断了,大功率喇叭音圈容易烧毁。

网友:
太夸张了吧,第一次看见修音圈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