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样的单侧发光的LED灯泡哪里有得卖?

楼主(2020-03-10):
某宝搜索不到,关键字是什么呢?
打算买来换到吊灯上,替换掉现在的节能灯,应该会量很多吧,如图~

网友:
圆形LED灯不香么?

网友:
某宝图片搜索就可以

楼主:
同是5W的话,哪种安装后,亮度更好?

网友A:
这个叫LED工作灯,以前车床上照明用的,修车什么的也用,现在估计一模一样的难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LED工作灯,以前车床上照明用的,修车什么的也用,现在估计一模一样的难买 ...

请问,上面两款,同是5W的话,哪种安装后,亮度更好?

网友A:
如果下面没有灯罩的话玉米灯效果好,球泡是半配光没灯罩不适合平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面没有灯罩的话玉米灯效果好,球泡是半配光没灯罩不适合平装

有个这样的磨砂玻璃底面哦~

网友A:
这个玻璃柔光效果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玻璃柔光效果太差了

确实是,所以小孩房间灯光不够,除了整体换的话,有好办法么?

网友:
拿图片到淘宝搜,可以搜到两家

网友B:
这不就是玉米灯嘛。我怎么觉得去掉e27螺口,直接换圆形LED灯板会好一些呢。这样三个灯泡螺口那里还是有阴影,光线不均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玉米灯嘛。我怎么觉得去掉e27螺口,直接换圆形LED灯板会好一些呢。这样三个灯泡螺口那里还是有阴影 ...

这是单侧面手持照明相当于半个玉米灯

网友:
楼主这款类似于台灯,不浪费光。买不一定有,但用驱动板、LED板自己拼凑可能更容易。
去掉台灯内的E27灯座,另加固定就好了

网友:
换个圆形led还没有重影出现呢,,

网友:
换论坛优惠购的圆形LED灯板,24W以上的,保证孩子房间照度。很香!
需要稍微动动手,拆掉原来的灯头,留线头,灯板配卡子快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