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裸个德生收音机主板顺便说说手机保修的事。。

楼主(2020-03-10):
        黄色中周被我很久以前拆了,旁边还有个可能是电容的,现在能收到部分频段的声音,有相同主板的应该能互换上修好,暂时没办法,今晚看到有裸的直接用上了。。
        现在说说手机保修的事,本来没什么事的,半年前买的摩托罗拉1S手机,卡这些对于备用手机来说就不说,约三个月时手机充电使用偶尔背光灯会闪,数据线坏了,反正有数据线用就没理这条,上星期接电话黑屏,按什么按键和触摸显示屏都没反应,这故障看不了电话号码不止,电话接没接通靠听筒里面有没有声音,哈哈,试了几次,清理垃圾没解决,只能试试恢复出厂设置,还有升级一下以前几天一推的9.0系统,发现更新系统时已经没了9.0了,8.0是最新的,居然错过了,问了客服说没了就没了。。。晚上手机忽然不开机,充电还是不行,想着手机只有半年,应该能保修的吧,结果京东维修点的说这样的外观不保修了,京东原路寄回,问了京东客服和自营店的客服,都是这样。。不多说了,总之买玻璃后盖的手机比金属后盖的坑大着。。
       另外顺便说说某宝买东西,寄来不符合描述的东西来时,卖家没说出运费还是只申请退款好,运费险这东西我某宝买了这么多年就好像用过一次,还是二次的,这次买车充竟然没赔付10元运费,还要申诉,然后一大堆东西要填,发快递底单,现在好像都没给这个底单的,都是直接打一张单贴快递盒上,又跟客服说,结果没用,卖家有点幸灾乐祸的,准备投诉卖家卖不符合描述的东西(买的是高通快充,发来是普通的),结果卖家突然说可以出这个退货的钱。

网友A:
这个是真的摩托罗拉吗?估计后壳容易碎是特意设计的,正常用都没报修了

网友B:
我用的耍猴六,玻璃后壳。美滋滋。后悔差钱没入手陶瓷的。

网友C:
客服说的没错,摔过了,厂家也判断不出,故障是摔出来的,还是自然产生的,统一按摔坏处理
基本全部厂家都是这个标准,当然你可以试试多打打厂家的投诉电话,我见过有些就是这样解决的
下回记得戴套吧

网友:
朋友干过售后,经常去玩,据我所知,见过几个牌子的售后都是这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服说的没错,摔过了,厂家也判断不出,故障是摔出来的,还是自然产生的,统一按摔坏处理
基本全部厂家都 ...

打了投诉电话还得接回访电话,摔过不保这样坑用户,迟早没人买,就不信全部是这样,有空的时候,这个肯定要投诉到主管部门,不过现在产品环环相扣,质量真是不行,买车刚刚过保减震漏油,拆开看是表面处理没处理好,也想投诉,不过怕坏了自己脾气,还不如有机会的时候卡一下,这些企业不试试不懂得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真的摩托罗拉吗?估计后壳容易碎是特意设计的,正常用都没报修了

很多手机后盖都是玻璃的,买来一个月左右摔了两次后盖,后来没办法了才买保护套的,玻璃裂了怕割到手

网友D:
这个不成文的行规,一直20来年了,也没见着谁能把它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耍猴六,玻璃后壳。美滋滋。后悔差钱没入手陶瓷的。

耍猴六是那个手机,不懂哈哈

网友:
对于小厂家可以选择按闹分配,或许厂家考虑到各种因素妥协,但是对于大厂家,多数会不鸟你。这就是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成文的行规,一直20来年了,也没见着谁能把它改变。

以前手机还是小屏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手机是现在大屏幕才一年要换几台的,记得以前的手机能用到过保几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手机还是小屏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手机是现在大屏幕才一年要换几台的,觉得以前手机能要到过保几年 ...

不分大小,只要外壳有摔裂或者摔得有比较明显的坑,或者拆开里面只要有一个元件发霉,或者有进液痕迹厂家都不会保修的,不管是不是它引起的,因为没有谁能明确的介定是不是由于它造成的故障。

网友E:
没想到摩托罗拉这牌子还有,可惜的是摄像头在中间对夹子式附加镜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分大小,只要外壳有摔裂或者摔得有比较明显的坑,或者拆开里面只要有一个元件发霉,或者有进液痕迹厂家 ...

某东根本没拆,看了外观说不保修,已经原返了,准备有时间拿去外地实体售后点看看什么情况,本地没有这个摩托罗拉售后点的,不过也没抱什么希望,实体店不保就自己拆开研究下,顺便发个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某东根本没拆,看了外观说不保修,已经原返了,准备有时间拿去外地实体售后点看看什么情况,本地没有这个 ...

这种拆了就还不到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拆了就还不到原了

嗯嗯,这个后盖拆了就不用安装了,我几台手机都是没后盖用着,有保护套,里面用白纸剪一张挡着,外面看起来很新,不过就是换了个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摩托罗拉这牌子还有,可惜的是摄像头在中间对夹子式附加镜不友好。 ...

有二个摄像头的好象用不了放大镜望远镜之类的,试了很多次拍不了

网友:
右眼还是戴了美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二个摄像头的好象用不了放大镜望远镜之类的,试了很多次拍不了

我觉得可能是光学结构问题,我的华为荣耀20双摄中的超广角副镜头也是,不匹配反望远镜非球面超广镜头结构,只能用类似锥形主镜头接望远镜。

网友:
屏幕摔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