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能不能设置关闭游戏

楼主(2020-03-10):
能不能在路由上设置关闭腾讯游戏的登陆,我现在用的路由是华为荣耀831.现在上网课,一下没看好,小孩就拿去玩王者荣耀等一系列腾讯游戏,手机又不能禁,能不能禁腾讯的游戏网关

网友:
首先,你的路由得有禁止访问网站这类家长控制功能
然后,你还得知道游戏服务器的IP地址
这两个条件你的都有话的,可以把IP填到禁止访问那里

网友:
孩子太闲了,要是有事做就好了。当然不听话还是要先讲道理后打屁股的。

网友:
手机里把这些app的网络请求都关闭了

网友:
哎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上网课接触电子产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卸载手机的游戏,安卓苹果,设置下载安装要密码,然后他又会从微信QQ小程序里继续玩哦

网友A:
啥手机?现在主流手机,基本都有儿童模式或学生模式了,能禁止下载和禁止指定应用,设置里找找
华为、小米、OPPO、VIVO都有,应该说覆盖了国内手机的80%
苹果可以通过访问限制来限制指定游戏,或直接调整本手机可运行的游戏年龄级别
再小众的手机就找找控制软件吧,毕竟你就算在路由器里限制了腾讯的IP,还有4G不是

网友:
在手机里限制游戏APP联网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带儿童模式的APP吧,有些手机自带儿童模式,可以限制使用的APP

网友:
有倒是有,但问题是你用得了才行

网友:
你需要有协议控制功能的路由器固件。

网友:
最好的办法,不应该是看看他农药的ID是什么,然后搞个小号邀请他打匹配,打完举报他用外挂,从而让官方封号吗?

网友:
试试磊科的企业有线路由器,有各种游戏,聊天软件控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手机?现在主流手机,基本都有儿童模式或学生模式了,能禁止下载和禁止指定应用,设置里找找
华为、小米 ...

小米的是要收费的,其它品牌倒是有,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