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伊拉克成色,74年产的频率计

楼主(2020-03-10):
看中的是那十个辉光管,这家伙太沉了!
已经打开盖子的!
里面全是泥土…清理一下

上下盖子,纯铁的

看看里边,一排排插卡式的电路板

铭牌

电源插口,信号输入,还有两个开关

这个是大R变压器吧?

小方牛,旁边有个蓝色的金属盒子,一会打开看看!

插卡电路板上全是小绿袍电阻和早期三极管还有电容啥的,密密麻麻

一共十多排插卡电路板

前面的辉光管型号上海sz1-1九个,还有一个sz-3

背面搭棚走线,很工整

金封三极管有七八个

楼下继续!

楼主:
那个蓝色的铁盒子打开,里面有两块电路板个一个铝制圆柱,这个铝制圆柱没拍照,打开后发现了这个真空瓶,上面标签写着真空度10的负6次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就像一个暖瓶胆一样!里面有个软木塞,软木塞里面好像是油浸的什么纸一样的东西没明天继续把这个东西拆开看看,

楼主:
一排排的电阻电容

楼主:
十个辉光管,暂时到这,明天继续

网友A:
我是记性不好,以前看过的,记不清了,好像是基准放在了一个暖瓶里吧。保证温度,就能保证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记性不好,以前看过的,记不清了,好像是基准放在了一个暖瓶里吧。保证温度,就能保证基准。 ...

就算放暖瓶里,时间长了也会有温度变化吧?

网友:
打整下,点亮应该很漂亮,至少是没有见过哈!

网友:
这是真的垃圾

网友:
杜瓦瓶,保温的。

网友:
未拆时不是垃圾,,拆散了就是垃圾

网友:
恒温晶振,里面有加热的,工作时热到六七十度保证相对恒温

网友:
那个蓝色盒子就是过去的OCXO恒温晶振,杜瓦瓶是隔热层,过去的晶振有电子管一样玻璃封装的,把它和加热系统封装在杜瓦瓶里,就是要达到一个恒温的效果,以保证基准频率的稳定。

网友B:
谢谢分享。。。。。好多好多的辉光管。。。。。。

网友:
厉害啊,70年代的仪器都能碰到。

网友:
这设备好东西啊,肉多多啊,大小牛,绿袍电阻,金封三极管、金封整流管,辉光管,铁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好多好多的辉光管。。。。。。

十个辉光管,其中有一个是显示字母的

网友:
这玩意里面的零件还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放暖瓶里,时间长了也会有温度变化吧?

恒温的,有电热丝。

网友:
古董啊!lz应该把它好好收拾一下,看看还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