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已经解决了------医保卡读卡器感应不到医保卡拆解求助

楼主(2020-03-10):
引用 网友A:
不关后面那个开关的事,它只是告知系统 卡已经插到底,可以上电了,我们一般抽、插电视机智能卡片时,都 ...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卡插到底了反而不会感应到卡片已经插入了,插到底提起来一毫米后它就正常工作了,真的搞不懂了,以前都是插到底就正常工作了,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令我发蒙了,另外这个机器还没有你说的那种高端,我随便用 个名片的纸片代替医保卡也能起到一样的感应效果,一样要用我上面的这种操作才行,估计还是 跟这个开关的关系较大。

前天更新如下:

今天忙活着修我被朋友借走的电钻(被我小孩舅舅借走给他的朋友了,真是他妈的借的牛有劲啊,我这个老牌的老上海龙牌电钻基本上9成新借出去的,结果回来以后少皮没毛只有0.1成新了,开关也不回弹了,整个一垃圾了,修理了几个小时,做了大保健,又zozozo响 了,下次再也不外借了),结果修理电钻了半天今天到论坛刚刚看来看帖子,插上电源,随便搞了个名片代替医保卡插进去,哈哈哈貌似那个开关好了,最少led灯亮了起来。

原文如下:
正常情况下插卡就能感应到医保卡存在,外壳上有高led灯就会亮起来。
拆开一看,有一个触点开关起作用的。

翻过来用螺丝刀按住两个触点短路接通,还是感应不到医保卡,各位朋友帮忙看看究竟什么零件坏了?   感谢各位进来指点朋友。

网友B:
是不是也跟医保卡芯片有关,擦拭下医保卡芯片或读卡器接触点,再不行联系对应的省医保或者市医保的对应维护公司,换新的(当然,不是免费的)

网友C:
先查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感觉像是进过液体,把U20周边都洗一下,或许能好。图上画圈的地方都洗洗。

网友E:
楼主能挣ZF的钱,羡慕哦

网友F:
那不是进的液体,那是助焊剂的痕迹。正常的。因为环保,现在好多不洗板的。
我很奇怪这东西就这么简单粗暴的拆了能行吗,没有带防拆措施?
我有个蓝牙刷卡pos机,很小的那种,都带防拆。因为之前拆过好几个都没事,这一个拆的时候大意了,数据掉电丢了。

网友:
先用USB测试仪电流用了多少,再查一下电阻电容是否正常,若IC问题只能找代理

网友A:
这叫啥卡座?
        刚刚昨天帮老爸修机顶盒,也是智能卡 读不好,弄弯 挖耳勺的前端,探进去,顺着触条的方向,刮几刮就好了。
        准备拿张薄卡片,对应着那几个触点位置,粘张最细号砂纸(最不粗糙的)。再出问题,就插进抽查几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挣ZF的钱,羡慕哦

是贱内拙荆的自用工具,妥妥的是zf的狗腿子公司挣咱们屁民的钱,一个这样的机器要价10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也跟医保卡芯片有关,擦拭下医保卡芯片或读卡器接触点,再不行联系对应的省医保或者市医保的对应维护 ...

要价1000多元呢  mmp的垄断宰人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不是进的液体,那是助焊剂的痕迹。正常的。因为环保,现在好多不洗板的。
我很奇怪这东西就这么简单粗暴 ...

zf的狗腿子私人关系垄断公司,有加密sim卡等加密的,不怕你不去找他买的要价1000多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查供电是否正常!

今天忙活着修我被朋友借走的电钻(被我小孩舅舅借走给他的朋友了,真是他妈的借的牛有劲啊,我这个老牌的老上海龙牌电钻基本上9成新借出去的,结果回来以后少皮没毛只有0.1成新了,开关也不回弹了,整个一垃圾了,修理了几个小时,做了大保健,又zozozo响 了,下次再也不外借了),结果修理电钻了半天今天到论坛刚刚看来看帖子,插上电源,随便搞了个名片代替医保卡插进去,哈哈哈貌似那个开关好了,最少led灯亮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进过液体,把U20周边都洗一下,或许能好。图上画圈的地方都洗洗。

...

今天忙活着修我被朋友借走的电钻(被我小孩舅舅借走给他的朋友了,真是他妈的借的牛有劲啊,我这个老牌的老上海龙牌电钻基本上9成新借出去的,结果回来以后少皮没毛只有0.1成新了,开关也不回弹了,整个一垃圾了,修理了几个小时,做了大保健,又zozozo响 了,下次再也不外借了),结果修理电钻了半天今天到论坛刚刚看来看帖子,插上电源,随便搞了个名片代替医保卡插进去,哈哈哈貌似那个开关好了,最少led灯亮了起来。

so 暂时不管他了,晚上回家再试试,如果能用了,暂时就不拆解了,能凑合用就行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啥卡座?
        刚刚昨天帮老爸修机顶盒,也是智能卡 读不好,弄弯 挖耳勺的前端,探进去,顺着触条 ...

今天忙活着修我被朋友借走的电钻(被我小孩舅舅借走给他的朋友了,真是他妈的借的牛有劲啊,我这个老牌的老上海龙牌电钻基本上9成新借出去的,结果回来以后少皮没毛只有0.1成新了,开关也不回弹了,整个一垃圾了,修理了几个小时,做了大保健,又zozozo响 了,下次再也不外借了),结果修理电钻了半天今天到论坛刚刚看来看帖子,插上电源,随便搞了个名片代替医保卡插进去,哈哈哈貌似那个开关好了,最少led灯亮了起来。

那个开关触点我昨天用酒精擦了擦,貌似镀金的,没有锈蚀,另外sim卡触电也同样处理过了。

so 暂时不管他了,晚上回家再试试,如果能用了,暂时就不拆解了,能凑合用就行了,谢谢指点。

楼主:
今天忙活着修我被朋友借走的电钻(被我小孩舅舅借走给他的朋友了,真是他妈的借的牛有劲啊,我这个老牌的老上海龙牌电钻基本上9成新借出去的,结果回来以后少皮没毛只有0.1成新了,开关也不回弹了,整个一垃圾了,修理了几个小时,做了大保健,又zozozo响 了,下次再也不外借了),结果修理电钻了半天今天到论坛刚刚看来看帖子,插上电源,随便搞了个名片代替医保卡插进去,哈哈哈貌似那个开关好了,最少led灯亮了起来。

那个开关触点我昨天用酒精擦了擦,貌似镀金的,没有锈蚀,另外sim卡触电也同样处理过了。

so 暂时不管他了,晚上回家再试试,如果能用了,暂时就不拆解了,能凑合用就行了,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忙活着修我被朋友借走的电钻(被我小孩舅舅借走给他的朋友了,真是他妈的借的牛有劲啊,我这个老牌的 ...

不关后面那个开关的事,它只是告知系统 卡已经插到底,可以上电了,我们一般抽、插电视机智能卡片时,都是断了电才做。读即插即用型 卡(各类金融卡)可能重要一点。
       最主要是跟芯片接触那组触点,要用到砂纸来磨,也是饮鸩止渴,将镀金层磨掉,更容易接触不良不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价1000多元呢  mmp的垄断宰人哎

我也干过这行,只能告诉你,这价格,不贵,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关后面那个开关的事,它只是告知系统 卡已经插到底,可以上电了,我们一般抽、插电视机智能卡片时,都 ...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卡插到底了反而不会感应到卡片已经插入了,插到底提起来一毫米后它就正常工作了,真的搞不懂了,以前都是插到底就正常工作了,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令我发蒙了,另外这个机器还没有你说的那种高端,我随便用 个名片的纸片代替医保卡也能起到一样的感应效果,一样要用我上面的这种操作才行,估计还是 跟这个开关的关系较大。